NAZA的调参软件必须在网络环境下才能使用吗?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6-23):
NAZA的调参软件必须在网络环境下使用吗?
我一断网就用不了,到荒郊野外怎么办啊
每次还要输入EMAIL和密码
搞得自己象银行一样

网友A:
不知道啊

网友B:
把Keep me signed in前面的框框打上勾就好了

网友C:
不联网可以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哪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zhdmljt ,果然是这样啊

网友E:
Keep me signed in 在那里呀,我明明在线,还是要跳出请检查网络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成英文就知道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