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回答,黄VBAR尾舵修正反向,怎么设置?

楼主(2012-06-23):
VBAR是装在450PRO V2的十字盘导轨边上的,设置方式目前只能用线缆指向尾部,标签向下,否则十字盘修正不对,请各位大大帮忙!!谢谢

网友A:
我只知道 蓝色的 黄色 的不太清楚 你看到 有三个舵机 显示 三角形的 就是修正 单个舵机的 正反

网友B:
怎么可能标签朝下装啊?

网友C:
一,尾桨夹装么了,二,摇控器正反向与VBAR不对应,

网友D:
舵机插错了、检查下吧、或者舵机装反了

楼主:
感谢各位,确实是舵机装反了,更改后,修正都没问题了,可是尾巴金鱼了。。。。。。。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D:
金鱼尾巴是感度没有设置好、看看V8的感度、右边的条、可以看到感度、450感度大约在60左右、

楼主:
感度也设置好了,现在也不金鱼了,出现了个新问题,每次快一点的打尾舵,尾巴总是左右摆几次才能锁住。如果慢慢的打尾舵,锁尾很稳……

网友D:
你看看遥控器里面的感度和V8软件的感度是不是同步变化、震荡一般是感度大了、再有就要检查你的尾巴了

网友E:
我的黄vbar 装在450pro上自旋的时候永远都是歪的,换G31就很好,不知是什么原因,已近升级成5.3pro版本了

网友D:
我的450黄V8自旋灰常平、和大鸡鸡一样、哪天拍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