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冲浪者 发下细节图 热烈欢迎专家拍砖!!

楼主(2012-06-23):
昨日试飞 低空横滚 测试机翼强度 7*5一根+6*4一根 空中断裂 机头小炸 自改2814KV800电机 加高电机座 4S锂电 大油门有些低头 (手抬机翼基本重心平衡) 配置:载机:冲浪者1400
电机:朗宇2814 KV780
电池:DHD 14.8V 2200毫安
电调:飞腾40A
舵机:MG90S
飞控:31AP+大黄蜂
图传:5.8G 500HW
数传:自配500HW
跟踪:AAT
浆:APC 8*4(模仿黄瓜老师)
摄像头:540
公布下细节照片 热烈欢迎专家来指点!!!

网友:
31AP出吗?出的话站内给个价 真心的

网友:
我也是用的冲浪者

网友:
关心数传

网友:
1400冲浪者用这么大电机??我用2212 1400

楼主:
家里就一个电机  老婆管得严  么法了  硬上  效果不错 呵呵

楼主:
数传自己配的 效果不错  改了参数 602太贵  这个便宜 602价钱能买好几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小的飞机 用2814 870么。。。。当巡航dao dan吧~~   按0.25推重比来做的飞机 10kg 起飞重量也才2814 kv870

楼主:
这边风大  推力小了逆风怕回不来了 但您说的对 确实大了 哈哈 老婆意见一样重要啊1

网友:
电机与GPS中间的是什么?

网友:
为什么不上1.5M的冲浪者?我也在飞1.4冲浪者。不知道1.5M的飞着和1.4M一样稳吗?感觉冲浪者性价比高。

网友:
怎么回事,是我老眼昏花了么,好像看到两个GPS天线???哈哈哈,求解

楼主:
你说的是那块黑色的吧?是泡沫, 原装的泡沫我割掉了  自己做了个实心电机座子。用的黑色泡沫。
2个GPS 一个是31AP的  一个是AAT的 。。。。。好像是多此一举吧  哈哈

网友:
朗宇2814 KV780  是用 12寸桨的  你用8寸 而且还是8x4不是8x6 ,明显推力不够
电机换掉 换 2216 kv1250  3S 4S   8x4都可以 8x6也可以 推荐8x6 螺距大效率高

网友:
哈哈冲浪者  用这么大的电机   光电机重量就是2212   5-6个重     大马拉小车    要是车的话  你就是跑车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