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鸡1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2-06-23):
刷Blheli程序叠焊mos管的微电调定速功能和直接在控上设置油门曲线100%一条直线,两者有什么区别呢?还有3a,3.5a叠焊mos管改10a的电调发热情况如何?连续狂操10块电会不会有烧毁的危险?用过的魔友分享下,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刷Blheli程序叠焊mos管的微电调定速功能和直接在控上设置油门曲线100%一条直线,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控上设置油门曲线100%一条直线,當螺距負載時,轉速會減慢,負載小時轉速會較高,沒有定速作用的
如果用定速功能,電調會盡能力保持在預先設定的轉速,轉速變化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