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二极内转子电机轴与磁钢怎么拆开?

楼主(2012-06-23):
无刷二极内转子电机轴与磁钢怎么拆开? 二极的,磁钢是一体的一个有孔圆柱,是和电机轴粘在一起的,怎么把轴拆出来?
要求磁钢不能退磁不能碎,轴可以牺牲掉。
电钻和加热是肯定不行的。。。稀土磁钢很脆很脆。。。一百多度会退磁报废。。。咋办?
磁钢直径约10,长度约30,单位mm。电机轴直径3MM.

坐等高人。。。

网友:
既然是用胶粘的。用溶剂泡应该行

楼主:
问题是。。。天知道那是神马胶啊。。。

楼主:
自己顶!等高人。

网友:
用拉马,我试过安川伺服电机的转子,没有胶用拉马就可以拿下来。

楼主:
楼上的兄弟啊。。。我说的是 无刷 二极 内转子电机。。。 。

网友:
轴截断然后钻掉剩余的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弄啊,一点点都不可以歪的。。。

网友:
丙酮可以溶大部分胶,可以试试!小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