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对比图)

楼主(2012-06-23):
最近发现很多电气件都不是铜的,磁铁一下就吸上去了,比如:扭子开关,接线排,启动开关,限位等等,也没贪便宜,到处电气店都看了,是一样的,这就郁闷了,对数控电气系统有影响没有?
(今天又去电气市场采购,大致是如下端子,回来在网上看了下,价格差得离谱,被净宰了200多块,还很多没用,前面买的也没推掉)

网上2元实地8元

网上2元实地8元

网上4元实地10元

网上4元实地10元

网上1元实地2元

网上1元实地2元

网上4元实地12元

网上4元实地12元

楼主:
我指定要铜的,价钱无所谓,都说没有,或者说这个就是铜的,吸得动是因为螺丝是铁的,切,我都拆下来试验了的,全铁!比如今天买的15A端子排10位,要了咱10元(平常的5元左右),说绝对铜的,回来试验,依旧全铁!
气。。。

网友:
有大大的影响

楼主:
惨惨惨,好多都得重来,又是个费神活。可件还没着落

网友:
磁铁吸的力量大吗?是叭叭的还是刚刚吸住?

楼主:
是啪的一声,吸的刚刚的,我还用挫挫了的,肯定不是铜,

楼主:
看那些器件跟很多兄弟用的一样,大家看看你们的嘛,不会是我人品问题吧

网友A:
这有啥,我买的铜棒料都能被磁铁吸上。

网友:
 现在都这样,原材料贵,铜贵

楼主:
楼上兄弟,这都能忍,提着磁铁去退他

楼主:
看来众生皆如此啊,只有自己用铜线弯些接线柱了

网友:
我买的16A的三相插头也不是铜爪,经常接触不良,台钻电机异响,震动不转,最后才找到是这四芯破插头闹的。便宜,五元。有机会也要换掉。

网友:
花大价钱按买点知名品牌的工业品因该可以保障的.

网友:
黄铜棒料现在都是能被吸住的。。

H59 H62都一个样,卖料的老板说,黄铜都是回收铜做的,主要来源是切屑和废电线、废漆包线,回收回来的东西里面都掺铁屑的

网友:
这恐怕和质量无关,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因为螺丝的问题,旋钮开关、端子排等等之所以能被吸引,是因为其中的螺丝是铁质的。为什么不用铜螺丝而用铁的,经济性方面当然是铁好;工艺性方面铁质(或钢质)螺丝生产已十分成熟;另外,技术角度讲,螺丝主要起紧定作用,即使是在电气元件上,主要是固定导线,导电作用还是次之的,真正导电的部分是与之接触的那部分铜质,使用铜螺丝的话在紧定性能和电气性能上并没有优势。完全符合国内标准国际标准。铜铁虽然价格不同,但本无优劣,主要是使用场合。小到一个开关,打到数十万的电气设备也是如此。铜螺母也有规范,紫铜的没见过,毕竟比较软,有些特殊场合比如高频或中频淬火机床加工区域附近的螺丝全部使用黄铜材质,若果使用铁质或镀镍的,由于高频强磁场,螺丝烧红或化掉都有可能。
  你把螺丝都去掉,元件就基本不吸磁铁了。不过有些稍复杂的元件可能内部有些簧片之类的微小结构件是钢制的,也有可能被磁铁吸住。至于楼上那根被钕铁硼吸住的铜棒,那纯粹是钱没给到位 。

网友:
如果端子排这种元件把螺丝去掉还吸的话,那真是老板太黑心了。开关和按钮去掉螺丝是有可能吸的,弹簧复位式的按钮把弹簧去掉就不应该吸了,簧片复位式的即使拆散了应该也是始终能被磁铁吸住的。

楼主:
楼上兄弟,我都是拆了试验,吸哪儿哪儿上,没有一个部分是不吸的,ND全没用

网友:
可以理解,买进口的试试

网友:
合金含铁高了,更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我买的铜棒料都能被磁铁吸上。

那还不去找他啊

网友:
这有啥,我买的黄金经过国营正规店里加工之后一个月不用竟然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去找他啊

快1年前去北京路实体店买的,还好各个尺寸就买了一小段。买时压根没想过会有掺铁,是前段时间无意中发现的。再去找人家谁还理我啊。呵呵  以后再买时会小心的。
楼上生锈的黄金才厉害  :loveliness:

网友:
想想现在的食品,这种铜铁混合体就仁慈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我买的铜棒料都能被磁铁吸上。

这个怪了,铜铁合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怪了,铜铁合金吗

估计是楼上TX说的,用回收料重新铸的,里面会掺有钢铁料。

楼主:
1楼补图,打算用1、2两种,至少看着有铜。今天带着磁铁去的,试验得老板都轰人了。。偌大的电气店,没多少是铜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心铁代铜,太坑人了

网友:
螺丝是铁的正常的啊,要是铜的还容易滑牙呢,主要是插进去那个座是黄铜的就行了,老板看你像来没事找茬的所以轰你。

楼主:
有空都自己试试就知道了。老旧拆机件除外。

网友:
上月本地买的,老板说是铜的(螺丝是铁的)。三位那个先拿(3块钱),验了下没问题。四位后拿没验就是铁的(4块钱)。
所以别大意,拿来都要验。 这些老板店里放着就等你放松警惕。

价钱嘛,找对地方也不见得比淘宝贵多少

网友:
 现在很多东西都骗人...........

网友:
黑猫白猫惹的祸。。。。。。。。。。。

网友:
含镍黄铜,含镍高的俗称白铜,磁铁都吸得了的。

网友:
现实就这样

网友:
诚信在哪

楼主:
今天拆了一大堆,食之伤胃,弃之可惜!
同时也拆了个二手的小日滤波器,连螺丝螺帽压片质量都刚刚的、、、

网友:
涨见识了,今后当心了!

网友:
 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家里面的交流电插头----解放前日本生产的(估计是“满洲国”生产的),里面的螺丝、插片也都是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