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4通微型接收机,有点疑问。懂的给解答下。

楼主(2012-06-23):
买的天地飞的4通 2.4G微型接收机,手上有微型机用的1S 3A电调,我看接收机要求4.8V电压,这个不能用么?懂的解答下。谢了,另外还有个问题,我的接收机还没对码的,这个电调介绍上写的是初次使用先把油门打到最大,然后打到最小,记录行程。我就有点疑问了,看论坛上很多人一般都说开始应该将油门达到最低点啊,求解。初次使用对码前和对码成功后发射机油门该怎么设置啊,我的是左手油门,不能回中的。

楼主:
补充一下,是这个电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36590210  我不知道怎么发本地图片。

网友:
关键是看电调bec输出多少伏。建议用万用表量一下再上。

楼主:
啊,,关键是这种电调一般都不带BEC的啊。。。

网友:
这种接收应该不适合1S供电吧

网友:
可以, "天地飞的4通 2.4G微型接收机"配你那电调直接上 1s锂电就行! (舵机也同可直接上)

网友:
接收机一般都可以直接用1S

网友(2012-10-24):
天地飞那个2.4的接收机应该会供电不足吧。。。1s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