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不是单向轴承坏了?那是哪呢?

楼主(2012-06-23):
状况: 全油门,飞机还是几乎不能离地!另外,逆时针手拨大浆可以不很顺畅地转动。

分析: 前次换尾管皮带装太紧(不懂,以为越紧越好,当时手拨主浆自旋不到一周),如此试飞了近一块电。应该是这时电机及轴承负荷过大,损伤。

修理: 皮带放松后,全油门仍不能离地,加之主浆可以反转,以为单向轴承坏了。拆解后发现轴承没问题,反向完全可以锁住…

于是: 毛病出在哪呢?电机坏了?一头雾水,望前辈解惑。
谢了

另:手拨大齿带动电机,两个方向均可转动,不知是否正常?电机齿确定不松,电机轴顶端的小卡子好像翘起来了…

网友:
拔下电机香蕉头,检查一下推油门的螺距变换是否足够

楼主:
遥控器之前“老师”帮忙设置好了的,我一直没有动过~~~螺距之类应该没有问题

老师飞完之后,我小炸过。换过尾管、大齿、主轴~仅此
另:刚用螺距规测了下,油门最高时,螺距大概4.5度样子

网友:
4.5度有点小吧!调高点试试

楼主:
那~~~~主浆可以反转根本不是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