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个解答!。。。关于电调的。

楼主(2012-06-23):
我手上的3A 1S电调能给接收机供电吗,我的接收机电压要求是4.8-6V的,,这带不动吧?。。如果带不动,能不能想个办法给电调升下压啊?有人说加个二极管什么的,懂这个的来说说吧,本人电子盲,困扰中。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直线舵机电压要求是3-5V的样子。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调速器BEC 这部分的输出功率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用的电调型号,我给你看看?

楼主:
哦,谢谢楼上,我不知道怎么贴本地图片,贴链接吧,你看看吧,就是这种3A 1S微型电调,貌似没牌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36590210
求解。如果不行还有办法吗,加个升压的部分?另外我的接收机是TDF的4通2.4G微型接收机。

楼主:
这种电调貌似没BEC的。。。直接给接收机供电的

网友B:
买个锂电升压板,3.7升5,电池接电,输出并入接收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电调确实简单了点,不过我觉得电调在设计的时候会考虑 BEC 的,4.8-6 V 我觉得你这电调应该没问题了,4.8基本都是IC的工作电压条件,你这电调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貌似没有BEC输出,tb买一个锂电升压器即可解决几块钱的事:loveliness:

网友D:
可以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