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卸八块,得了个变压器,看看好做什么?

楼主(2012-06-23):
大卸八块,得了个变压器,看看好做什么?

变压器

变压器

变压器个子挺大

变压器个子挺大

风扇不错

风扇不错

这个电容好

这个电容好

网友:
这个变压器粗的是初级,接220,(没准是铜包铝线)我拆的是。,次级变高压,
具体做什么,请楼下的,出主意

网友:
做弧焊机,也可做点焊机,次级没坏,可玩电弧。

网友:
以前的产品是铜线,近代的全是铝线,可做小功率点焊机

楼主:
刚才看了变压器粗的接头是铜线的。这个微波炉收废品的给20元没卖,我就把它坼了

网友:
我也有个和这个变压器一模一样的

网友:
一模一模一样

楼主:
变压器粗的那边看了是铜线的。可惜不知道如何做小功率点焊机。

网友:
看样子很不错

楼主:
问,如果把它原来的初级和次级反过来通电可不可以呢?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f反过来通电可以。。。输出电压实测
但做电焊机没戏。内阻太大。
这变压器功率大不了。。。

网友:
把高压绕组和磁饱和去掉,用粗线绕到4伏接点焊头,有条件加个时间控制效果会更好

网友:
做电鱼机还可以,不过有点难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教,是不是吧细的线全部拆掉不要,在用粗的绕上。磁饱和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磁饱和是220伏绕组和高压绕组之间的二条硅钢片,拆掉就行(细线全拆空间才够大)

网友:
用6平方以上的铜线穿绕满为止,有22V以上加上一个高压引弧,可焊小件的东西。用40 到50平方的线绕4圈就可做点焊机了。

网友:
我30块钱卖了,多少有些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