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降落,发帖纪录。

楼主(2012-06-23):
练习了一下午,模拟器里面的飞机终于能降落了。哈哈。明天玩真的。

网友A:
95%以上会炸,祝LZ好运

网友B:
建议连续10次都能顺利降落,并且换不同机型也能降落再去玩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连续10次都能顺利降落,并且换不同机型也能降落再去玩真的。

发现越是那些油动的飞机越好飞。电动的不是太灵活,就是控制不好。降落老是对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以上会炸,祝LZ好运

模拟器降落很大的缺 陷,真实飞的时候,是随时知道脚下降落地点的,模拟器飞机一飞起来,视角就跟着飞机了。都不知道脚下降落地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以上会炸,祝LZ好运

这个我认为可能性很大。
除非有巨大无比的场地,不需要考虑下降的航道、风向以及周边行人等的干扰。
我飞真机2年多,到目前仍在不断练习航线和降落,目前能做到3米宽跑道起降,无论是否有行人、侧风等都能安全降落。

网友:
建议LZ还是继续模拟吧,同时打开侧风,并练习在窄跑道上降落,换不同机型,至少50次以上成功降落(不弹跳)以后再说真机的事儿,否则不是90%炸,而是100%炸,信不信由你了

网友:
可以上真jj了!!!

网友:
还是继续模拟吧

网友:
找个草多又高的地方去飞吧,草降感觉很容易。我第一次飞就是草降。还有飞机要耐炸的

楼主:
楼上各位。恭喜大家猜对了。今天炸的一塌糊涂,没有一次安全降落。首飞是一个高手替我飞的。副翼的遥控方向也反了。升降舵方向也反了。还好高手指点设置。现在主要问题是飞机没造好。上天不听使唤。拉杆都拉掉了。还好JJ能继续使用。回家用了大把的热溶胶。把所有地方都粘牢了。
下次再炸!

网友:
飞行技术需要多练真机才能快速进步,初期应该是真机+模拟一起练,后期主要是飞真机吧。

今天我也小炸了,平时苦练航线和降落也难免一炸。大家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