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57大步进电机 MINEBEA 23LM-C0513-02V ?

楼主(2012-06-23):
有誰知到此步电机的电压,和电流,23LM-C0513-02V 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谁知到说说。。。。

网友:
不懂,帮顶

热心人越来越少了!哎……

网友:
管他什么电流电压,接上驱动能转不发热就行了

网友:
找出同一相的三根线,量一下电阻,就知道大概多少了,我估计你这个步进电流在1.5-2a之间

网友:
查参数,或者测电阻再根据以知的电机作比较,比如另一外形一样的电机是2.8A1.2Ω,其中2.8*2.8*1.2W功率是发热消耗的功率,如果你的电机测的电阻是2.4Ω,那么工作电流是2A,大于这个数据电机会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