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大了,单刃刀反转加工了大半张板

楼主(2012-06-23):
昨天刀刚到手,逼不及等就装上去自宫平面,今天动了大大半张后,突然想起前几天重装过电机变频器。。。。一看,果然是在反转,擦,心寒了,自宫尺寸是850X810啊,还是在后10分1左右才发现~
还好,是PVC板

不过那刀还加工得不错,虽然有点烧胶,但还好,加工中途断过一次,还好,没断根,接着用,之前的一把10MM的两刃铣刀也是反着干,烧了。
为了这张便宜的杂质板,烧了三把6MM的刀,操,以后不能省钱啊~
图上左边是反转干的,右边一块块的是正转干的~

网友:
这哪是PVC板啊。明明就是磨料。

白钢刀上去就磨平的。

网友:
看上去像水泥地。

网友:
俺还以为是水泥呢!!

楼主:
 最新消息,刀断了,在后一次走刀,碰到螺丝,第一颗看到火花,碰第二颗就断了

还有的是程序突然从Y850 跳到812了,理论上是跳到853才对的~操~有一条槽了板上`

网友A:
不要用这种料啦。我拿YG6的钨钢刀上去干几米也就不行了。里面添加了石英沙(水泥)这类的无机物。

这种料的PVC是拿来做电镀水槽的啦。台锯割了以后用PVC焊条焊在一起就是一个水槽了,防水,耐腐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后打死也不用这种料上机,第一次买PVC,以为差不多的,谁知里面有沙,还看到不少金属削~

网友:
很想看看单刃刀长什么样..希望楼主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网友:
怎么看pvc料好不好啊?

楼主:
给,我也想知道,那垂直下刀是如何切的~

网友:
这种PVC,就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这种料啦。我拿YG6的钨钢刀上去干几米也就不行了。里面添加了石英沙(水泥)这类的无机物。

这种料的PVC是拿来做电镀水槽的啦。台锯割了以后用PVC焊条焊在一起就是一个水槽了,防水,耐腐蚀。

学习了。。。

网友:
时有发生,时有发生,呀哈哈,

有时也是故意发生!比如用钻头扩孔微量时,正转会抢刀,反转磨再正转光一下。

网友:
不是PVC是水泥板。^(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