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 改2S锂电池

楼主(2012-06-23):
天地飞控电大家都知道1.2*8=9.6V
低于8.8v报警

现在我改了2S锂电池,满电8v,如何实现的呢?

看图!
这是两节手机电池改的串联锂电池。

装入后的样子,猜猜边侧是神马东西?

这是关键部件,升压板。
输出端最高可以升至35V,输入端接2S锂电

为啥呢要上这个,因为考虑锂电池过放。有人是串联二极管,我则采用升压电路。
2S转换电压暂时定10V,当锂电降压至7.4之前时,输出端低于8.8V,遥控器报警,就可以起到保护锂电池作用。

输出端电压是调节那个蓝色的电位器调节的。

楼主:
平衡充

自己diy的平衡充,成本不到10元。

当然,电源适配器要自备。
现在谁家没有几个usb输出的适配器呢。呵呵

这是平衡充用的充电板:TP4057锂电池500mA充电板,共用2块。

网友:
折腾的班子

楼主:
输出电压

经过试验,输出电压还需要进一步调低,不然遥控器不会及时报警。
现在我将输出电压控制在9v,这个升压装置好像是稳压输出电路,锂电池电压从8v降低到7.4V的时候输出电压好像变化不大,为此我将其输出电压降到9v。这样还在试验中,试验后给大家汇报。

网友:
太能折腾了,我现在就是用3块锂电串用,如果采用升压电压,麻烦,折腾,而且部分电能损耗在升压电路上,不实用。

开始我以为楼主跳过了6A的稳压部分了呢,呵呵原来采用的是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升压值相差不大,损耗很小的!

网友:
没必要用升压,直接上3S就好了。

网友:
也是一种思路。
顶顶!

网友:
以LZ成本的价格计算,在卖3块的手机电池芯都可以。我自己用的遥控器电池全部是手机电池芯自己焊接的,看你使用的是成品的手机电池你焊接的时候是否拆除保护板,如果没有拆除保护板的话电池低于3v保护板就不输出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