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30级别的小直机有没有失控保护?

楼主(2012-06-23):
突然想到,请论坛老手回答,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这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B:
华科尔的貌似有

网友C:
前幾天帶著mini cp去外面飛,飛了20幾公尺突然NO控還維持不動在空中,這算不算?在家都把控設定最低功率在玩省電

网友D:
我的V120D02s+Devo10有这个选项.
但是没试过.

网友E:
失控保护到底是跟鸡有关还是控有关?

网友F:
都有关吧

网友G:
好像主要是要接收机支持,然后用支持失控保护的遥控来设置

网友H:
 这个有何没有其实区别不大

网友:
失控 小jj 负螺距 停转 直接掉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