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911越来越没力气了

楼主(2012-06-23):
911刚买一个月,天天飞,刚开始很猛,一推油门就往天上窜,可是最近越来越没力气了,刚买的新电池也飞不高了,是不是主电机退磁了,还是电刷磨坏了?

网友A:
是的,见过别人一种做法,做法是 把电机放到一个磁上,放一天,据说这样可以加磁

楼主:
谢谢啦,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见过别人一种做法,做法是 把电机放到一个磁上,放一天,据说这样可以加磁

哥们:那叫“充磁机”,不是您说的:“把电机放到一个磁上,放一天……”。这样是无法完成“充磁”的!
再说,马达的外壳大都是铁质的,放到“那个磁上”后,外壳已将磁力线短路了,怎么还能给内部的磁钢冲充磁呢?拆出里面的磁钢放在“一个磁上”或许还能有一说。
您看到不会是那人给螺丝刀在充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人说他的911 电机放在磁铁那 一天就暴力了。。

我没试过不知道 不过那人就这样说的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911%2B%B5%E7%BB%FA

网友:
我的也是 现在飞上去就降高度 是不是该换主电机了

网友:
老化了就要换掉了吧。

网友:
电刷磨得差不多了换电机了要

网友:
换主电机吧  我的也是这样 换了一个就好多了

网友:
复 宇浩轩杰 兄:

V911电机和电池也可以很耐用的:

(1)  主电机:
      每次飞完一块电后,先让它冷却才再续飞。
      长时间高温会加速电机退磁老化。

(2)  尾电机:
      后盖要上小量热溶胶保护防炸。
      要时常检查清除缠上的毛发丝线。

(3)  电池:
      多块电池要编号,平均使用。
      每感觉开始乏电即下降拔电,不要过放。
      先让电池冷却后才可再次充电。

你如改用新电也觉乏力,这应是主电机老化了。
建议你买原厂主电机更换,会较自己折腾省心多了。

陈伯

网友:
一个月天天飞啊,你运气比我好多了,照陈伯说的做

网友C:
买两加911              两架轮着飞,就没事了~

楼主要换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陈伯伯,谢谢您一直这么用心关心我们这些新手,这是我们的福气啊,发现我以前一直都违背了您的这些做法,呵呵,受教育了,以后一定小心,祝您也天天爽飞

网友E:
手里有2个911,一个260A,总共12块电池在飞。。。。。

网友:
LS的小JJ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那叫“充磁机”,不是您说的:“把电机放到一个磁上,放一天……”。这样是无法完成“充磁”的!
再说,马达的外壳大都是铁质的,放到“那个磁上”后,外壳已将磁力线短路了,怎么还能给内部的磁钢冲充磁呢 ...

那个帖子是我发的,今天注册个号是为了回复你。在电刷,电机轴,齿轮没损坏的情况下,主电机退磁是可以用无刷电机的外转子加磁的。你自己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2个911,一个260A,总共12块电池在飞。。。。。

我跟你差不多 2个911 总共11块电池,其中7块是150M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两加911              两架轮着飞,就没事了~

楼主要换电机了

刚买了第二架911的路过,顶一下。

网友F(2012-10-13):
两架轮着飞,

网友G:
既然进来了我也要啰嗦几句,空心杯的电机不容易退磁,就算放上一年半载也毫无动摇,这点有怀疑的人可以飘过了。关于这个操蛋的空心杯容易坏的原因就是电刷和换向器高速旋转产生高温,这个温度可想而知。所以电刷是什么形状都能想像了,!楼主坚决要玩定这个JJ的话我还是推荐改无刷吧~未来的路太远。。。。

网友H:
第二次外场飞,电池刚上上去,还可以轻松飞高

网友I: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J:
还是无刷电机好啊

网友K:
电池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