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鸟请教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2-06-23):
接收机那排是信号输出,那排是“+” 那排是“-”???

网友:
应该是中间为+

网友:
楼上回答准确无误!

楼主:
那那边是信号呢?

网友:
从左到右边,第一排是信号线,第二排是+,第三排是-

其实,+那一排全是联起来的,-那一排也是。

网友:
有标记的是信号线  中间的是+ 靠右边的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