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车dao dan的床啊 ,不解释”帖子

楼主(2012-06-23):
那个设备叫数控纤维缠绕机,不是车加工,我就是搞这个的。这种设备一般包括以下自由度:
主轴旋转(模具旋转)
缠绕小车往复直线运动
缠绕小车伸臂运动
导丝头(装纤维的那个头,相对于车刀)在垂直平面内旋转
导丝头在水平平面内旋转
伸臂摆动
主运动是前三个,后面是纤维姿态控制,可选配。

所有运动由伺服电机控制,能实现多轴联动。
国外对我们禁运,国内有研究这个的(比如说鄙人)。

网友:
坛子上各路牛人啊。。

那么,这个床子是用来往dao dan上面缠绕纤维的吗?起什么作用呢?提高空气动力学性能吗

楼主:
在模具上面缠绕纤维,缠绕的纤维上带有树脂。
等树脂固化以后,纤维和树脂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复合材料。
然后脱模,就得到制品。
也就是DAODAN的外壳。

其实,DAODAN的喷火的那个发动机喷嘴,也是这么做出来的,只是稍微有点区别。

网友:
做高压瓶子用到的玩意  ,比如说兔子上的瓶子,一样的原理

楼主:
这样做得作用,是为了减轻重量。
最早将复合材料用于DAODAN的是美国,他们在60年代第一次这么干,产品的代号好像叫"北极星“,射程从1600Km提高到了4000Km

楼主:
现在有很多民用的用途了。

网友:
看看中 国的火 箭落下的碎片 ,也是纤维做的

网友:
复合材料,也分多种,缠绕工艺是其中之一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科普。

网友:
用纤维做3D打印

网友A:
怎么感觉跟造跑车似的,常规的金属太沉就换轻便的复合材料,成本也是唰唰的吧,感觉这年头材料才是高精尖的学科,上次看一节目,国内研究碳纤维复合陶瓷的,挺大一块陶瓷板随便砸没事,不知道弄成车刀会咋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复合材料是个好东西,不过抗剪切作用还是比金属差太远,
楼主大大,给咱科普一下3维编织技术吧

网友C:
楼主厉害啊,当年广州玻璃钢厂引进了一条意大利做玻璃钢管道和储罐的设备,据说花了1000多万。后来听说河北一带有不少做这个设备的,价格几十万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啊,当年广州玻璃钢厂引进了一条意大利做玻璃钢管道和储罐的设备,据说花了1000多万。后来听说河北一带有不少做这个设备的,价格几十万就有了。

从意大利引进的缠绕设备是2轴的,那个比较原始了,还不是伺服控制的呢。
引进设备的也是河北一家国企,后来河北那些仿制的人,把玻璃钢夹砂管道这整个产品都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合材料是个好东西,不过抗剪切作用还是比金属差太远,
楼主大大,给咱科普一下3维编织技术吧

主要是层间剪切低,所以才使用3维编织来消除层间。
三维编织现在主要是能够编一些型材,江苏常州有个企业自主开发了一种编织物(可以叫2.5维)适合用来制造夹心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跟造跑车似的,常规的金属太沉就换轻便的复合材料,成本也是唰唰的吧,感觉这年头材料才是高精尖的学科,上次看一节目,国内研究碳纤维复合陶瓷的,挺大一块陶瓷板随便砸没事,不知道弄成车刀会咋样

陶瓷基复合材料主要还是难以工业化生产。

其生产流程一般是这样的:
1、先驱体(前驱体)树脂的制备。
   前驱体主要是一些类似有机硅树脂的原材料,固化前具有和环氧树脂之类有机树脂一样的流动性,浸渍性,可以用来浸润纤维。当高温烧结以后,其中的有机成分被烧掉,剩下的无机成分烧结成陶瓷。
2、用前驱体浸渍纤维,做成需要的制品形状。
3、烧结,然后再用前躯体浸渍,多次反复操作,制得成品。由于烧结的过程中,有机组分被烧掉,所以会形成空洞,需要反复多次烧结来提高迷失性。
   PS:陶瓷本来也就是多微孔结构材料,所以陶瓷茶具能透气。

你所提到的刀具,早已有应用。还有做特种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