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了个超简单的步进驱动#

楼主(2012-06-23):
抄了老外电路的一部分,后级没有用大功率MOS管,改用了ULN2003,可以驱动4相5线小步进,应该也能带那种6线的(不知后级能不能直截改成L298,如果可以的话就能带2相4线电机了...)小电机转起来效果还不错,就是不能调电流,发热量有点大
控制板是最近D的USBCNC接口板

够简单了只有两个芯片,几块钱到手

背面,pcb加工中好似是z轴掉步了,重新对了两次刀,所有几圈不同色...(T_T)

这种加工方式太费时了...!

原理图驱动部份:

原作:http://www.pminmo.com/3axisPIC/3axisPIC.htm
固件也有放出下 载

楼主:
pic芯片,我用了驱动板的EN脚供电

网友A:
楼主 能放个固件吗 谢谢!原版鸟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能放个固件吗 谢谢!原版鸟文看不懂

http://www.pminmo.com/3axisPIC/3axisPIC.zip 直截下 载就是,免得占用论坛空间

网友B:
哥们 用洞洞板吧   反正我是越来越喜欢用了
比如今天,改板子上主轴继电器的控制电路,简单挪个窝就行了,到处是洞洞,想怎么接 就怎么接

ULN2003是五相的,好象就是专门配这种小步进的, 改两相的成功案例我是没看到过
如果后级打算用L298,还不如直接再弄个297,绝配啊 :loveliness:   我用的就是

网友:
玻璃纤维粉,有害身体健康。

网友C:
我看到了大夫的PVC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 用洞洞板吧   反正我是越来越喜欢用了
比如今天,改板子上主轴继电器的控制电路,简单挪个窝就行了,到处是洞洞,想怎么接 就怎么接

ULN2003是五相的,好象就是专门配这种小步进的, 改两相的 ...

297,298引脚太多,布线麻烦,所以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了大夫的PVC机

不是在医生度买的,当年买来全套包电器才7xx元,,,,精度嘛,哈哈,有眼见,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试验性质不能用在实处的东西

网友:
关注,,,,,,,,,步进驱动,老7是高手

网友:
网上这个有卖的

网友D:
三四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四元一个

是几块钱的事,但买来不烧程序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