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电源问题

楼主(2012-06-23):
这个电源可以做阳极的电源使用吗 这个电源不贵 100左右 太贵的接收不了  因为用不几次    工件长600多MM  宽80MM

楼主:
我朋友在染布厂上班   染布的颜料可以用吗

网友:
這個是在充電瓶的充電器吧....

不知道能不能拿來當一般的開關電源使用...

网友:
 不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