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关于3gx当做单轴陀螺仪锁尾问题

楼主(2012-06-24):
如题,最近想把无副翼换回有副翼,据说3gx可以关掉三轴功能,变成单轴锁尾来用,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
我都想知道 顶顶

网友(2012-08-02):
顶贴才是硬道理

网友(2012-09-14):
我也有这种想法,同问

网友A:
S.BUS系統的,可以把斜盤舵機接到接收機,尾舵機接到3GX,就可以達到LZ要的目的

网友B:
那看了7楼的回复,我来试试。

网友:
无副翼不好飞吗!

网友:
我也想把我的3g改成有副翼

网友(2013-11-23):
普通接法怎么改,想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US系統的,可以把斜盤舵機接到接收機,尾舵機接到3GX,就可以達到LZ要的目的

办法好!高人高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