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小南同志请进

楼主(2012-06-24):
你的X7请注意以下几点建议:
1.建议将大齿盘,包括单项轴承换掉

楼主:
接上
2.建议降低旋翼头感度

楼主:
接上
3.建议将尾桨的115改回105
4.建议3D1的转数控制在2100,3D2的转数控制在2200以内,感觉上你的现在的转数太高了
5.主轴系统轴承全部检查,有问题的更换

网友A:
已阅,同意

网友B:
好的,谢了,今天200A K牌电调已经寄出来了,哇哈哈哈哈

楼主:
另外,横轴的垫片不可过厚,你的好像偏厚了(出现虚位有别的办法解决),如果过厚,
横轴垫圈会被超量压紧,从而丧失对横轴震动的缓冲作用,比较理想的垫片厚度,是所有
零件安装完毕后,比横轴长不超过1mm,差不多是横轴螺丝拧半圈多一点儿的长度

网友C:
顶一下,军人太细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