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船用动力电机?

楼主(2012-06-24):
为了让船能跑得快,通常应选功率大的电机。可现在的无刷电机很少标额定功率,只知道型号和KV值。如:HB2836,KV4000和B2856,KV2300这两种电机,选谁做动力更好呢?

网友:
这些药你提供船体大小,电池大小,桨大小…… 这些必要条件,,才能给你提供参考。

网友:
4000的相对功率大一点,但要配合一套能让他正常运转的减速

网友A:
一个内转 一个外转,船用一般用内转配合水冷套,一个4000kv  一个2300kv   4000KV合适3-4s 电池,2300kv 合适6s,从功率上讲,b2856要比 直升机用的2836功率大1倍,另外船用动力很少有装减速,都是直驱方式,转速范围如上面电压X电机kv。

网友:
学习进步中: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内转 一个外转,船用一般用内转配合水冷套,一个4000kv  一个2300kv   4000KV合适3-4s 电池,2300kv 合适6s,从功率上讲,b2856要比 直升机用的2836功率大1倍,另外船用动力很少有装减速,都是直驱方式,转速范围 ...

呵呵,问个很菜的问题:你是怎么从型号和KV值判断出内转和外转的啊?

网友:
很容易啊

在淘宝把型号打上一搜不就都懂了:loveliness:

网友:
其实这个一般都是选尺寸大重量重的,这样的电机功率大。
或者说,电机的功率基本上只跟尺寸重量有关系。剩下就是用料和做工了,这两项难以简单判断,只能凭品牌口碑吧。

比如同一厂家2856不同KV值的电动机,基本上最大功率相差不超过20%,因为转子的最高转速限制是固定的,低KV电机虽然允许通过的电流小,但是可以接受更高的电源电压,把转速推到足够高,功率也是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内转 一个外转,船用一般用内转配合水冷套,一个4000kv  一个2300kv   4000KV合适3-4s 电池,2300kv 合适6s,从功率上讲,b2856要比 直升机用的2836功率大1倍,另外船用动力很少有装减速,都是直驱方式,转速范围 ...

外转子电机能不能用在船上呢?如果能,在使用时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网友:
至少要用水冷电机座,船大小不超60cm

网友:
电机有标功率多少W的啊~ 你看看豹子电机~~

网友:
一般的船都用两级的内转子电机,原因很简单,内转方便接水冷,而且抗震能力很强,不容易出问题。
第2个问题,电调对两级电机支持的转速高,要知道船的桨叶小,运转的时候转速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负载的转速高于电调支持的最高转速,电调将会超负荷运行,所以一般采用2级的内转子电机!

网友:
2极电机算是入门级电机,现在流行4极的并且将为主流电机

网友:
船用电机多数运转在3W以下,少数情况可达4W转,这已经接近多数电机的转速极限,再上去就会有暴转子风险。电调对4极电机可支持到10W转,所以船用内转电机很少会考虑电调最高转速支持

网友:
我入手过一个120A的HY的电调,最高转速只支持5W转,换成4J的话最高只支持2W5,这个跑起来就有点费劲了

网友:
海模版很多人都用120ahy电调,貌似还没遇到楼上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