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拉升降容易空翻,重心在机翼前1/3

楼主(2012-06-24):
天行者拉升降容易空翻,重心在机翼前1/3

高人解释下

用的手动模式
前面已经加了一块4000的电池 和一块磨刀石了。。 大概 600-700 g 左右

网友:
没飞过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帮顶

楼主:
前面已经加了一块4000的电池 和一块磨刀石了。。 大概 600-700 g 左右

网友B:
如果不是动作太猛,那么就有可能是绑机翼的皮筋太松弛了。

网友:
你的问题我有见过,飞控放好久了?必须进行陀螺仪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行者拉升降容易空翻,重心在机翼前1/3

高人解释下

用的手动模式
前面已经加了一块4000的电池 和一块磨刀石了。。 大概 600-700 g 左右
升降舵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动作太猛,那么就有可能是绑机翼的皮筋太松弛了。

他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