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这根黄线是干嘛的?

楼主(2012-06-24):
中间这根黄线是干嘛的?

网友:
请问这是啥东西?

网友:
手机电池,基本没用

网友:
充电时侦测电池用的

网友:
充电时侦测电池用的对了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提供保护信号

网友:
一般都是温度检测线,检测IC或者电池温度的,如果温度过高则停冲。一般高级点的充电器才带这个,神马蛋冲之类的都没,至少TP4056这个充电IC就带温度检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