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入手富斯9通,求前辈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2-06-24):
我是上海嘉定地区的一名大学生,因为经济能力有限,一直对控的选购持谨慎态度。前段时间关注到富斯9通的帖子,发现这个控价格真的好平民,但我不知道这个控到底适合不适合我。
我对控的要求如下:
1、控和接收机价格便宜(这个富斯倒是很合适)
2、使用寿命要长,控我买来最少要用2年以上(看到论坛里有前辈说这个控不太耐用,不知道真相到底怎么样)
3、后期维护费用小(很多人说这个控的高频头不好,后期换的话投入大吗?)
如果有其他控也符合的话,能介绍一个给我吗?

此外我还有个问题想问,1、高频头换掉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用富斯的接收机了?这样的话接收机的成本会不会提高?
2、曾经看到有个前辈介绍说换上飞梦的话就什么接收机都可以用了,这个话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网友:
没用过这个控,换上飞梦的高频头就只能用飞梦的接收机了,不是什么接收机都可以用的

网友:
天七吧,富斯控自己研究玩玩应该不错

天七更容易上手

网友:
FS9是不错,价格亲民。可直接换飞梦JR版高频头,然后用飞梦接收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推荐,以前也考虑上天7的,但是现在天7二手价格依旧坚挺,这个价格足以买富斯9通了,而且天7虽然很多模友都在用,但真心觉得手感不是很好。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你飞什么机型  7通不够用吗  FS和TDF 还是后者好些

楼主:
机型倒是很普通,电动固定翼,目前4通就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不过考虑到以后可能会向油机发展,而且我买到这个控以后基本不想再换控了,所以通道多一点比较好。而且看到一些帖子说富斯的9通可以刷固件,每一个通道都可以自定义功能,所以觉得适用性更广一点!!

网友:
标题

飞梦不错,可以试试,只是控的设置是个问题。不止是通道和价格的问题。

网友:
富斯吧!玩模型就是折腾,天7你能折腾出什么花样?FS花样多了去了,能用到的用不到的一大堆!遥控这个东西电位器不坏别处没事,看富斯电位器应该不是那种太低端的,关键性价比高的没法再高了,谁用谁知道,我在用富斯飞2米电滑,

网友: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网友:
 如果为了以后上油机!还是该上个好点的控吧!

楼主:
额……忘了说下最新近况了。我富斯9通的控已经买好了,直接淘宝上入手的新控,已由卖家帮忙焊接好了升级用的所有组件,已经刷成ER9X的固件了。

可操作性真的很强,但是麻烦的确也不少,那最简单的说,控的那些旋钮到底是哪个通道控制的? 要怎么定义功能?

中文版的说明书我已经研究过一遍了,就是外国论坛上的那个繁体中文版的说明书,可是控的实际操作还是不懂,因为说明书上只讲功能项,不拿实例举例,所以对于新手的我来说障碍不小。  论坛上有大哥大姐能教教我吗?

还有我对混控只有基本认识,知道是吧多个通道的功能组合起来,可是具体要怎么弄。我想给我的电滑设个副翼当锦翼的功能,具体要怎么设置呢?

还有个疑问是关于曲线的,我是真心不理解曲线到底是干什么的。有前辈能详细告诉我下吗? 给我个教学帖子的链接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来惭愧,我飞机除了一开始玩的火鸟403,后来直接上手的就是2米的电滑。是200块从坛子里面收来的,穷学生米不多,到现在手头上有点飞机都是收的2手的,电机的尸体也有2个了,不知道怎么修,卖家说要换轴和轴承,不晓得具体操作,残念中!!
唯一全新的东西就是新买的这个控了,昨天刚拿到的快递,已经拆开试过了,手感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但的确没有华科尔的控手感细腻,富斯的摇杆有阻隔感,但松紧度很合我胃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我飞机除了一开始玩的火鸟403,后来直接上手的就是2米的电滑。是200块从坛子里面收来的,穷学生米不多,到现在手头上有点飞机都是收的2手的,电机的尸体也有2个了,不知道怎么修,卖家说要换轴和轴承,不晓 ...

毕竟是飞电固的,我要飞450,所以把油门压片弄的很松

网友:
我的富斯9通用了也差不多一年了,主要飞电滑和电直。前面大半年没做任何改装,就用原装的高频头和接收。最近为了飞mcpx,刷了固件,改了spektrum的高频头。

我的感觉,没必要一上手就刷成er9x的固件。er9x的功能固然超级强大,但使用起来也超级繁琐。几乎不提供什么预设的功能,每一项细节都需要自己手动设置。其实富斯9原始的固件功能已经很好了,新手飞固定翼足够了。等对控的各项功能,包括各种术语,熟悉以后在升级也不迟。

作为对比,我还有一个12fgh。富斯9的性价比绝对超过12fg。

er9x的固件功能丝毫不比12fg差。只不过富斯9硬件上还是差点:
   - 12fg摇杆的手感是比富斯强,但也绝对没有网上有些人说的差那么邪乎。
   - 12fg的电位器精度比富斯高。12fg的摇杆误差都是小于1%,富斯9的误差有时会到2%。不过实际操控是感觉不出什么差别(也许是俺水平没到?)
   - 12fg有多个三段开关,富斯9只有一个
   - 除了摇杆以外,12fg还有4个电位器,富斯9只有两个。
   - 至于可靠性,我一直飞电的。两个控都没有失控过。油机嘛,没玩过,就不发表意见了。不过看俺们这边俱乐部里其他玩大油机的人用的控也都很普通。

天7什么的没用过,不敢说。不过我保证富斯9不会让你失望的(买到次品除外 )

网友:
楼上正解啊,只买对的,不买贵的!!楼主要是不会用你加我QQ:393004021
我用了有几个月了,简单的混空和设置还是会的 这个遥控算是买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考完试上来一看就看到这么多文字的回帖,真的谢谢了。
看到大家这样评价这个控我就安心了,买之前曾一度担心过高频头的使用寿命问题,因为富斯的接收机价格很白菜,所以真心不想换高频头。不过看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真的谢谢大家的回复了,目前我主要有3个问题搞不太明白,希望各位前辈指教:
1、这个控如果直接尝试飞电滑的话,使用方法是不是和普通的控一样,上天设置微调就可以?看到您说9X的固件很难缠的样子,我有点害怕了!
2、ER9X固件里面的混控要怎么设置,我想以后尝试用凤凰的副翼做出锦翼的动作,想求具体方法。
3、想学习下什么是曲线,油门曲线什么的,听名字好深奥,看到有的控卖点是5点曲线控制我就更一头雾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加您QQ了,希望能相互交流一下。关于控的设置真的有点害怕了。

我今天早些时候又去国外那个论坛看了一下,因为说明书最后一页里面提到论坛里有高手设置好的模型设置,结果发现提供的附件是一个后缀名为。EEPE的东西。不知道要怎么看,有前辈能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
我也是菜鸟,不过曲线还是知道的。举个例子,如果油门曲线是一条直线(比如50%),那么不管你油门摇杆怎么动,都一直是50%的油门。而如果是100%-50%-100%的曲线,那么你油门摇杆在最低处是100%,中间位置是50%,最高处是100%。以此类推……

楼主:
昨天有仔细研究了一遍说明书,没有找到关于摇杆反向的说明。 比如我的升降舵是反向的,到哪里去调整呢?

网友:
好像在那个菜单里面可以调的  忘记了 俺去找找看

网友:
我也上了福斯9通,这在研究中啊,目前再时不刷固件,等以后需要时在考虑,总之我还是喜欢这款素一些的控,电镀的虽然好看些,可是时间长了电镀层会让手汗腐蚀的,反而不好了。

楼主:
请教下各位熟悉这款控的老手,er9X-R708固件里面
1.在1/6的菜单里面有个PotScroll  还有下面的BandGap  这2个功能是干什么用的?
2.在2/10的PPM FrLen  和 T2ThTrig是什么功能?
3.能帮我解释下10/10功能的使用吗?

网友:
我也是这个控,也是初学,刚组着一台450sport慢慢摸索中。。所以只能帮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PotScroll
这个选项打开后,可以用控上的旋钮电位器来浏览菜单。比一次次的摁按钮方便多了。

Bandgap
th9x的电池测量硬件有bug。这个选项用来修正电池电压的测量方式。通常打开后测量的比较准。

FrLen
PPM Frame Length (PPM帧长),缺省是22.5ms。坛子上说使用FrSky的高频头时要调整到18ms(我没试过)

T2ThTrig
Timer 2 Throttle Trigger。er9x有两个时钟。主时钟(1号)一般是和油门绑定的。油门开时钟走,油门关时钟停。
此选项打开后,第二定时器会在油门第一次从0%推到5%后启动,并一直保持走的状态,不管油门是否又回归0%位置。
这样设置,是为了方便用1号时钟计算飞行时间,同时用2号时钟计算总时间(包括空中和地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谢谢了,让您打这么多字来解答真是麻烦您了!!

楼主:
这几天在朋友这里学玩6轴,引发了我对FS9通控的其他的功能的需要,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1、R9X固件刷过后,各个通道对应不同的开关和旋钮要怎么设置
2、NAZA的飞控要求要对舵角进行设置,这个在控里要怎么设置
3、在开关的选择项里面,除了出现THRO、TRAN等选项外,还有SW1……,这些对应的是控上的那些开关啊。

网友:
没玩过6轴,所以不知道咋设置。

SW1/2/3/....是程序设定的软开关,不对应任何硬件开关。在某一个设置页面(忘了具体哪个了)上可以设置每个开关的功能。

网友(2012-10-07):
好复杂啊!

网友:
我也入手了这个控!

网友:
刚刚入手了这款控,发现主页面是:上面I-RC  MWC    6   卖家说是玩四轴用的,可我怎么也没有找到改到固定翼模式是地方。

网友(2013-04-05):
只有玩过的人才有发言权,我正在用这个,很好,没有任何问题,物超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