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三角翼机型的电机配置

楼主(2012-06-24):
这种新款三角翼目前在淘宝上卖得很火,我也刚买了一套。结果发现配的朗宇的X2216 2400KV的马达根本无法和原配的马达座吻合,装不上去! 请教哪些模友装过这款机,并拜谢告知需要的正确马达型号。谢谢! 另外大家都是啥配置啊? 电池+ESC+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机子了,不过是前掠的那款,我用的2212,3500KV的直机电机,用4.5X4.5桨,好盈天行者40A电调,3S,2200电池。

网友:
我飞的 上涵道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机子了,不过是前掠的那款,我用的2212,3500KV的直机电机,用4.5X4.5桨,好盈天行者40A电调,3S,2200电池。

兄弟,你是如何把2212电机固定到机尾那个十字电机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E4NjU0NzA0/v.swf

我飞的 上涵道才爽~!

太牛B了,没有想到涵道这么快啊? 啥配置? 我准备用飞翼的涵道风扇(5叶)+ TURNIGY 5000KV的马达+ 3S 2200mah 25c, 行吗?

网友:
如果是直机的电机就从里面向外装啊
如果是普通的2212电机就直接装外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飞机电机配置是没有问题的,把电机座改一下就行了,具体办法是在原来的位置安一片防火板就可以啦,用AB胶粘牢。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蓝带普及版的金属4000KV涵道  4S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新款三角翼目前在淘宝上卖得很火,我也刚买了一套。结果发现配的朗宇的X2216 2400KV的马达根本无法和原配的马达座吻合,装不上去! 请教哪些模友装过这款机,并拜谢告知需 ...

X2216电机到手的时候是从转子一侧出轴的吧,自己动手拆转子,把轴调转一个方向,就可以很好的装进去了。X2216 kV2400,试试APC 5.25×4.75E或者6×4E桨,应该是很强的动力了。

网友D:
冲锋号!前,后掠翼都玩过,差不多。

3S,64涵道的速度不快,最多100km/h;4S的估计速度在120-130,

尾推,3000KV左右电机,4*4桨,速度在140左右,效率较高;

接下来改用450的直机电机,3600KV;希望速度达180,烧几个电机也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X2216电机到手的时候是从转子一侧出轴的吧,自己动手拆转子,把轴调转一个方向,就可以很好的装进去了。X2216 kV2400,试试APC 5.25×4.75E或者6×4E桨,应该是很强的动力了。

不是拆转子问题,因为马达那四个固定口和飞机那个十字不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锋号!前,后掠翼都玩过,差不多。

3S,64涵道的速度不快,最多100km/h;4S的估计速度在120-130,

尾推,3000KV左右电机,4*4桨,速度在140左右,效率较高;

接下来改用450的直机电机,3600KV;希望速度达 ...

我已经改用函道飞了,准备用3S飞先, 还没有试飞呢

这机,飞到180, 我看行! 很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拆转子问题,因为马达那四个固定口和飞机那个十字不配

只要有两个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是反轴电机吧?
我的2212  2216  2217 2836怎么都可以装哦
他那个十字架设计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电机型号设计的
还算很不错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180的速度
一定要求场地要大
视野要好
心理素质更要好才行哦
那速度要是万一失误炸下来
玻璃钢的一样废掉
买三台准备着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比较喜欢带子弹头的那个
但速度的话
应该是楼主这个会快些(相同配置下)
具体快多少
期待大家的视频和数据

网友:
不要说180,100炸下来也废了。

其实只要场地大点,180也不觉得快

楼主:
我今天试飞,投出去就头向下堕到地面了,完全无力起飞的感觉。 重心也是按说明书来的,推重比也能过1。 到底是啥问题呢?! 郁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试飞,投出去就头向下堕到地面了,完全无力起飞的感觉。 重心也是按说明书来的,推重比也能过1。 到底是啥问题呢?! 郁闷

第一,扔出去的时候要尽量给飞机大一点的初速度,没有初速推重比再大也难。
第二,注意是不是按照说明书把两侧的副翼调到有一些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扔出去的时候要尽量给飞机大一点的初速度,没有初速推重比再大也难。
第二,注意是不是按照说明书把两侧的副翼调到有一些上翘。

不仔细看说明书,忘记把两个副翼上翘了
今天调校好了,成功起飞,很顺利,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