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了个4轴不知道用多大的电机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24):
看中朗宇2216  但是不知道买多大KV值 高手给个参考

网友:
V2216 KV900   1045-1047

3S 2200

全重控制在900克左右   悬停时间在7-10分钟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朗宇有两种 800KV 和900KV  那种力量大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差不多

同样是2216   KV800 KV900   同样装1047飞

同一油门大小   KV800比KV900电流小些  拉力也小些

不过 对于900克全重的配置   飞不出太大区别的

楼主:
谢谢LS  那电调用多少A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赢18A

网友:
你的架子和我一样的。。。

网友:
2212 980kv 足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