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关于佳的美电视供电问题

楼主(2012-06-24):
自己做了一个地面站 把佳的美电视集成到铝箱里。然后电视为什么不能用12V的铅酸
电池
供电,一供电就出现灰色的屏幕,实测电压没有问题,正负极也没有接错。换成航模的动力电池接电视又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哦 有谁能教下么

网友A:
铅酸电池压降历害,你最好连上佳的美电视时在测电压,估计只有10伏了

网友B(2012-10-28):
12V的铅酸电池--是蓄电池或者电平吗?几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