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翼/副翼混控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24):
想在飞固定翼时减小下降速度,因此想设置副翼兼襟翼混控。可是在用FF9(老版)设置固定翼襟/副翼混控 ,打开襟翼时,左右两个副翼总是一上一下,不能调整为同时向上或是向下?[

网友A:
我用xg7用了四个混控通道设置成功,ff9没用过,不过应该类似吧

网友B:
线接对了吗?两个副翼舵机要一个接在一通道,一个接在六通道,然后在控上开混控,设舵面行程什么的

网友C:
用自定义混控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