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按各位老师建议把出轴增长到9CM了,速度由5KM增长到10KM,图见帖内(已解决)

楼主(2012-06-24):
出轴9,桨435,3665无刷 2399KV 4SA123 1米船  速度起不来,是什么情况啊。请各位指教,已经自己琢磨两天了无解,是应该调整重心还是轴入水的角度?

网友:
我的艇同你的一模一样,我的出轴是90MM,但电机比你大,3674.KV1260,1442铜浆,20节镍氢电池(电池相当陈旧),船总重量3800克,目前速度大约40-50,如换了123电池,或锂电速度还可大幅提高。

网友:
楼主把螺旋桨换到 438,,电池换锂电池试试。。

楼主:
桨的入水角度有问题不?我在船头和船尾都分别试过压石头,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已经用了车用锂电6OC的,电力没问题,桨我一会试试

网友:
动力太小,换暴力锂电,换440桨,如果电调能耐受 估计能起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稍等 我拍一下

楼主:
里面比较凑合 轴不够长,为了出轴到9CM自己接了一段

楼主:
手头没有合适的桨 有个直径45的 能试试不?

网友:
主要是桨的问题,跟船体大小不匹配, 打空泡桨效低无法起滑,换大桨是主要解决办法,但要跟动力匹配好。防止烧设备

网友:
看看你的硬轴 多亏速度不快 速度快了震动就会很大!速度慢可能是不起滑的原因,后面加个压水板试试看,或者半油门用手助推下水 看看会不会起滑,要是还不起滑就换大点的浆,还有关于船配重的问题,个人认为根本就不要加多余的配重,利用现有的设备来调节重心,对于模型来说,重1克都至关重要,要想快 越轻越好。

网友:
如果电调有30V耐压,电池可增到6S-7S,浆增到1440,再试.我20节氢电,电压要26-27V.另外,你的123电池,是否好用,发个网址给我.我正想买123电池.

网友:
标题

楼主,你的动力可以提供的功率大约可以这样计算。
功率=3·3*4*50*0.8=528W。
其中50是电池可以提供的电流,A123电池肯定是能满足的,0.8是电机的效率。
这个功率你的电机绝对无问题。
如果你的轴系畅顺,电调够大,桨合适的话,怎可能是10公里呢?

楼主:
换了个桨,解决了,现在跑的我目测至少应该有30-40, 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A123不是太好用,偶尔电会供不上。不做推荐了

网友:
 青花瓷加马尾草,楼主蛮有诗意的吗。。
这么大的船建议A123并多一组,桨可以加到438,接下来就要看电调的承受能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桨,解决了,现在跑的我目测至少应该有30-40, 谢谢各位老师。

你原来的是435浆,现在换成多大的了?

楼主:
换了个45直径的桨

网友:
换了大浆速度上去了,里面的设备工作正常吗?以30-40的时速能续航多久?能有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