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450proV2 循环螺距调整

楼主(2012-06-24):
发两张图请高手解读下 有点看不明白,谢谢.

楼主:
这 几个 设置确实有点看不明白,如果不设置这个选项,那么 默认100 的循环螺距- + 有15度 太大了,减小到 60 也有差不多10度 而且影响整体手感,故此请教下 老鸟这个 地方如何调整 飞机 450PROV2 谢谢.

网友:
总觉得最后一个图想三角函数

网友:
没有V8,先学习一下,等着看答 案

网友A:
PRO版真多东西搞。
80~100间距循环应该在8度。如果不是证明你机器和VB不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版真多东西搞。
80~100间距循环应该在8度。如果不是证明你机器和VB不配合

有方法改善,如果你在80-100之间 实际循环螺距不在12-14度之间,那么就改变舵机臂的球头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