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的晶振问题,大家进来看下,我买的晶振

楼主(2012-06-24):
为什么我买的晶振跟原装的不同,但是都是16MHZ。但是搞好了,都对不上频,是不是买错了。
请问一下大家。

网友:
能不能不用外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修复图片,不会搞怎样上图

网友:
你买的是2X6 吧 原装的是3X8 对吧?按理说 只是物理上的大小区别好像

可能问题不是这呢?遥控的也换上一个相同的看看

网友:
这么小的晶体不容易坏吧。除非暴力摔机

网友:
遥控器通电状态,把所有的摇杆打到最大方向多摇几遍,然后重新对频看。

网友(2012-09-26):
不用圆柱形的用长条型的16m晶振可以用吗

网友:
我的911没这零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