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配50一臺,給點改進意見~~

楼主(2012-06-24):
準備入手50一臺,寫了一些配置,請給點改進意見~
風神CF     1400
OS 50SX-H   1090
DX7S 控     1880
陀螺儀加鎖尾舵機 Fataba GY520+S9254   1390
炭纖大漿 260
伺服舵機4個 MKS DS1210     600
TOP120啟動機+啟動桿     250
油泵 70
點火棒+充電器+工具套裝    150
TOP30% 4升一桶      180

全套下來差不多要7000以上了,一知半解中,就在去外地玩的時候朋友家玩過一陣模拟器 ,小飛了一下真機,,興趣很大.

以上配置,望樓主給點建義,能入手嗎?價錢全是TB上面找的,

知道套裝機不能買,所以自己琢摸配了一上,給點意見

网友:
买450好了

网友:
现在2手油机这么平。。。。7000收左两台了

网友:
斜盘舵机换成DS610吧,更稳妥点,二手区收3个也才600-700元。

网友:
新手电直好点.油的不懂可能連起飞也有问題.
這个價連排气定速也没.yt600套机好点.發動机yt是55h.連排气.陀机610.浆也好很多.

网友:
風神CF     1400
OS 50SX-H   1090
DX7S 控     1880
陀螺儀加鎖尾舵機 Fataba GY520+S9254   这个没必要,在论坛入个二手401+9254(500元搞定),或401+DS650
炭纖大漿 260    你是新手的话就入100左右的玻纤大桨,否则轻炸一次就是260元没了
伺服舵機4個 MKS DS1210     600    这个不行,1210有失控的记录,入3个二手610,价格700以内,质量很好。
TOP120啟動機+啟動桿     250
油泵 70
點火棒+充電器+工具套裝    150
TOP30% 4升一桶      180    CP 15%就行,150元一桶,CoolPower比TOP好,新手没必要30%.

网友:
排气管没有?
ds1210不可靠哦,换ds610吧

网友:
现在上油机,2手一大把,而且又便宜,上有副翼的选择更多

网友A:
风神滴 性 价比 大大滴干活,你滴明白?

飞机滴无副翼滴趋势,你滴明白?

舵机滴国产高压磁感滴干活,你滴明白?

网友:
楼上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神滴 性 价比 大大滴干活,你滴明白?

飞机滴无副翼滴趋势,你滴明白?

舵机滴国产高压磁感滴干活,你滴明白?

禽兽君,你滴日——本人的干活?

网友:
OS50停产了,估计你找不到

网友:
新手还是用个三叶52引擎好了,等会翻了再去换个OS ,现在用OS 等会翻了OS也估计废了,
1210舵机建议换1009,感觉会可靠很多
陀螺401就够了,调调也方便,
飞机我到建议用RJX 的X-TREMEM50 顶级碳轴版本也就1380,而且刚出了新版头罩很漂亮、包括燃油RJX的 3D -POWER 30,价格也实在,可以参考我刚刚装机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4602&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尾桨夹是金属的吗??

网友:
我的妈呀,这个价格好高啊··

就说TOP30的180啊 吓到我了···你们懂的 ··

网友:
全套亚拓才多少!!!!!套机(代电子设备)才4---5千再配个发动机控,与这个的钱数差不多!!!而且是亚拓!质量有保证!!!!!!!!

网友:
遥控换8fg吧,这东西还是futaba靠谱,以后你会懂的。

网友:
新手一枚,看的眼花缭乱啊,我也挺喜欢风神50的,不知道怎么配

网友(2012-10-28):
50太大咯。。。。。。。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漂亮

网友C:
我正打算买风神CF  到手飞。   3280    不知道老鸟  高手 有什么建议··欢迎给点意见。。。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正打算买风神CF  到手飞。   3280    不知道老鸟  高手 有什么建议··欢迎给点意见。。。万分感谢!!!

全套3280,那个不是飞机,是杀人血滴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全套3280,那个不是飞机,是杀人血滴子

哎。。。那您说怎么办呢。。。我是应该买回来再研究升级。。。还是另选别的。。。关键我只能花3千多买飞机。。。您能给个好点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那您说怎么办呢。。。我是应该买回来再研究升级。。。还是另选别的。。。关键我只能花3千多买飞机 ...

T-REX 450 Plus Super Combo 高級套裝版 KX015083
[KX015083]
建議售價:¥3,700
會員售價:¥2,960
產品圖:
圖示1(新式旋翼頭組,兼具穩定性與運動性 )
圖示2(新設計電池固定座,外型美觀兼具整合電子變速器固定功能,讓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
圖示3(採用複合材質將上側板與伺服器固定座一體成型新設計 )
圖示4(新款四片式上下側板)
圖示5(專屬的尾舵陀螺儀固定座,避免尾傳動系統振動干擾陀螺儀效能)
圖示6(全新尾舵伺服器安裝座,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降低伺服器因摔機受損的機率)
圖示7(環型水平翼固定座搭配加長型尾管支撐架)
圖示8(高精密尾螺距控制組)
圖示9(新樣式流線造型的塑膠彩繪機頭罩)

圖示10(亞拓T6 2.4GHz遙控器與R6GF接收器)
圖示11(RCC-3SX鋰電分壓充電器)
圖示12(450MX無刷馬達(3400KV))
圖示13(GP790 鎖定式陀螺儀)
圖示14(325D PRO碳纖主旋翼)
圖示15(DS415M數位伺服器)
圖示16(DS425M數位伺服器)
圖示17(RCE-BL35P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 /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
圖示18(3號碳鋅電池)
零件包總覽: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T-REX 450是入門遙控直昇機的最佳機種,這裡亞拓特別針對入門玩家推出了RTF(Ready to FLY)版本的T-REX 450 PLUS,替玩家解決組裝與調整問題,全機組裝完成搭配ALIGN T6 2.4G遙控器,接上電池就可以馬上體驗飛行樂趣。
●T-REX 450 PLUS採用新款式的旋翼頭組,擁有卓越的飛行穩定性與操控性;上下4片機身側板結構,並且把複合材料技術用到伺服器安裝座上,免去安裝伺服器的螺母墊片,讓拆裝上更加方便迅速;動力方面搭配亞拓高效率的450MX系列馬達,源源不絕的動力猶如裝上一顆強而有力的心臟;特別設計全新的尾舵伺服器安裝座,將伺服器配置到機身內, 讓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全新電池固定座,特別整合電子變速器的安裝位置,讓直升機的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搭配具備BEC電壓可調的REC-BL35P電子變速器,BEC電壓使用範圍5V~6V可任意調整 。
●ALIGN T6 是採用Futaba 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油門螺距曲線、特技模式開關、D/R&EXP調整…等等,讓入門玩家不用花大錢即能擁有功能齊全的遙控器。
●T-REX 450 PLUS性能與其他450系列直昇機ㄧ樣,優異的飛行穩定性、順暢的動作反應、絕佳的操控手感,讓玩家以經濟實惠的價格就能擁有高品質的飛行享受。
產品特色:
1.直昇機與遙控器是經由原廠組裝設定完成的RTF版本,完成充電後接上電源即可馬上享受飛行樂趣。
2. ALIGN T6 是採用Futaba 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並且提供15組模型記憶。
3.內建一般飛行模式與特技飛行模式,具備兩段D/R大小動設定。
4.使用強化塑料材質的新式旋翼頭組,搭配金屬旋翼頭固定座,結構強度符合3D飛行標準,並且擁有優異飛行穩定性與操控性。
5.新款4片式上下側板設計, 把複合材料技術用到伺服器安裝座上,免去安裝伺服器的螺母墊片,讓拆裝上更加方便迅速。

6.較窄的下機身側板與底板設計,堅固強度也提升飛行動作的靈敏度。
7.全新的尾舵伺服器安裝座,將伺服器配置到機身內, 讓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也降低了伺服器因摔機受損的機率。

8.搭載MX系列高效率無刷馬達,大幅提升馬達運轉時的散熱效果,動力輸出表現更為極致卓越。

9.搭配具備BEC電壓可調的REC-BL35P電子變速器,BEC電壓使用範圍5V~6V可無段自由調整。(出廠預設值為5.5V)

10.專屬的尾舵陀螺儀固定座,避免尾傳動系統振動干擾陀螺儀效能。

11.新設計的電池固定座,外型美觀兼具整合電子變速器固定功能,讓直升機的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
12.高精密尾螺距控制組,同時滿足美觀與結構的設計,尾旋翼夾座具有平衡錘設計,有效提升尾螺距變化的順暢度。

13.新樣式流線造型的彩繪機頭罩。
14.搭配3S 2200mAh 30C鋰聚電池及專用分壓充充電器,具備2A快速充電電流。

建議! 初學者選購,於組裝、調機、飛行時務必委請老手從旁指導,使能讓您的入門飛行,事半功倍!

遙控模型的操作,使用者須有極高的安全觀念,請務必詳細閱讀與遵守使用說明書的安全相關注意事項。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機身長:634mm
●機身高:224mm
●主旋翼直徑:715mm
●尾旋翼直徑:158mm
●馬達主齒:11T
●傳動主齒:121T
●尾驅動主齒:106T
●尾翼傳動齒:25T
●齒輪傳動比:1:11:4.24
●全配重:約633g
商品配件:
●T-REX 450 Plus空機套件組X1
●ALIGN T6 6動2.4G遙控器組X1組
●ALIGN R6GF 6動接收X1組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X1
●分壓充電器 RCC-3SX X1
●325D PRO碳纖主旋翼X1組
●450MX 無刷馬達(3400KV)X1
●GP790 鎖定式陀螺儀X1
●DS415M數位伺服器X3
●DS425M數位伺服器X1
●RCE-BL35P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X1組
●AA3號碳鋅電池X4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螺距規X1

3000的预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飞机,至于油机,我建议你3000的预算还是打消飞油机的念头吧

网友:
非常感谢你。。哥们你玩航模多久了。。。你的是什么飞机?   我QQ315884198   欢迎高手给我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哥们你玩模型多长时间了。····你用的是哪款飞机·我QQ315884198  欢迎高手给点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