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上GPS有点晃,请大家帮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2-06-24):
GPS信号良好,没闪红灯。飞的时候有点晃,
而且我切换到姿态模式,仍然晃。
安装设置情况请看图。
大家帮分析下。。

楼主:
数字我是用尺子量的,比较准确。不知道正负搞错了没

网友:
你给它戴了个套套 gps有点头晕

看着安装问题不大,下面只固定了1个螺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2颗螺丝固定,GPS不晃的,

网友:
XYZ参数问题不大,就算没对,只是影响精度,建议楼主看看自驾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