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延长线的影响

楼主(2012-06-24):
一边襟翼的
舵机
某个方向回中速度极慢,不通过舵机延长线直连接收机就没问题,用表测延长线不觉得有问题,不解

网友A:
很好奇,收藏,等专家解答。

网友B:
- -,这都能感觉出。。。。

网友C:
一根线会让舵机变慢?没见过

网友D:
用表侧的通断和电阻不能完全测出线的通流能力,最简单方法,换个延长线试一下!如要花些时间检测线的话,就3根线每根线都单独通3A电流,测量线的压降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E:
把舵机线的线材换成镀银线就解决了!!!!

网友F:
神奇的线: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