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呀托450 dfc 悬疑头说明书上一份 谢谢

楼主(2012-06-24):
就是DFC 悬疑头里带的那个一张说明书 谁有的话给上一份?
或则 sport 改DFC 3个
舵机
连杆 长度 和 桨夹连杆长度 各自多少长度 告诉下也可以

网友A:
浆夹连杆都是先锁到顶,然后再开始调双桨的
以下是两个球头扣中心孔距:37mm 31mm 43mm
我强烈建议说明书上这只是一个参考值。
按无副翼系统的说明书调

楼主:
主轴换了。。。 中心比原来吴福义更低了
按吴福义说明书 有点不妥吧。。。
打算先按说明书离得长度来个大概。。 在细条。。。
谢谢LS朋友

网友B(2012-08-02):
顶贴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