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的原因

楼主(2012-06-24):
网上找的资料。
请问直机夏天如果想降低电机温度除了降低电池S个数,还有什么好办法么?

数控雕刻机电机发热的原因

      石材雕刻机步进电机内部都是由铁芯和绕组线圈组成的.绕组有电阻,通电会产生损耗,损耗大小与电阻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铜陨,如果电流不是标准的直流或正弦波,还会产生谐波损耗;铁心有磁滞涡流效应,在交变磁场中也会产生损耗,其大小与材料、电流、频率、电压有关,这叫铁损. 铜损和铁损都会以发热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影响电机的效率.步进电机一般追求定位精度和力矩输出,效率比较低,电流一般比较大,且谐波成分高,电流交变的频率也随转速而变化,因而步进电机普遍存在发热情况,且情况比一般交流电机严重。
     步进电机在静态和低速下,步进电机发热随速度变化的情况采用恒流驱动技术时.电流会维持相对恒定,以坚持恒力矩输出.速度高到一定水平,电机内部反电势升高,电流将逐步下降,力矩也会下降.因此,因铜损带来的发热情况就与速度相关了.静态和低速时一般发热高,高速时发热低.但是铁损(虽然占的比例较小)变化的情况却不尽然,而电机整个的发热是二者之和,所以上述只是一般情况.对大多数客户来说没必要理会.但是,发热带来的影响电机发热虽然一般不会影响电机的寿命.严重的发热会带一些负面影响.如电机内部各部分热膨胀系数不同导致结构应力的变化和内部气隙的微小变化,会影响电机的动态响应,高速会容易失步.又如有些场所不允许电机的过度发热,如医疗器械和高精度的测试设备等.因此对电机的发热应当进行必要的控制主要取决于电机内部绝缘等级.内部绝缘性能在高温下(130度以上)才会被破坏.所以只要内部不超过130度,电机发热允许到什么水平.电机便不会损坏,而这时外表温度会在90度以下.所以,步进电机外表温度在70-80度都是正常的.简单的温度丈量方法有用点温计的,也可以粗略判断:用手可以触摸1-2秒以上,不超过60度;用手只能碰一下,大约在70-80度;滴几滴水迅速气化,则90度以上了,就是减少铜损和铁损.减少铜损有两个方向,如何减少电机的发热减少发热.减少电阴和电流,这就要求在选型时尽量选择电阻小和额定电流小的电机,对两相电机,能用串联的电机就不用并联电机,但是这往往与力矩和高速的要求相抵触.对于已经选定的电机,则应充分利用驱动器的自动半流控制功能和脱机功能,前者在电机处于静态时自动减少电流,后者干脆将电流切断.另外,细分驱动器由于电流波形接近正弦,谐波少,电机发热也会较少.减少铁损的方法不多,电压等级与之有关,高压驱动的电机虽然会带来高速特性的提升,但也带来发热的增加.所以应当选择合适的驱动电压等级,兼顾高带性、平稳性和发热、噪音等指标。

网友A:
减电池显然不是办法,因为这样必须同时降低输出功率才能凉快。
要么加大一号电机,减轻电机负载,就可以提高它的工作效率,电机更强悍,掉转也会少。
要么另加个强劲的风扇帮着散热。
其实只要不是会烫出泡来的温度,就没事,管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电池显然不是办法,因为这样必须同时降低输出功率才能凉快。
要么加大一号电机,减轻电机负载,就可以提高它的工作效率,电机更强悍,掉转也会少。
要么另加个强劲的风扇帮着散热。
其实只要不是会烫出泡来的温 ...

谢谢.
还是用风扇吧.电机不怕热,可是电机座有轴承,还是固定在塑料上,425的,不想暴力,电机休息时间和飞的时间差不多,所以宁愿牺牲动力了.
有个6S,有片电池不行了,正好拆掉,感觉有戏,试过3S的都能飞起来,应该没问题,还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