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轴传动直升机另一种尾桨扭力限滑结构的构想

楼主(2012-06-24):
构思如图:用两组原装齿轮做成分离式齿盘,把其中一个齿轮的伞齿部分车平,另一组只保留伞齿部分,其余车掉。并且在伞齿轮的背面车一到o圈槽。然后合体。
这样主齿轮和伞齿轮之间就是靠o圈柔性接触了(要看o圈的大小,线径来试验几次确定最佳数值)这样尾桨一旦卡死,伞齿轮结合处就可以打滑保护齿轮不受损。

其实还可以做成弹簧碰珠结构的,类似电动螺丝刀的扭力限制器,大齿盘和小齿盘之间靠不靠o圈而是碰珠传递力矩。一旦超过设定力矩,小齿盘就打滑起保护作用,好处就是力矩阈值设定比较方便,也精确。这方案适合450级以上的大型轴传动直升机了,小机没那么多空间做这个。

网友:
想法不错,开工弄一个看看

网友:
不错的想法
但是效果我看不能太好
练练模拟就能避免小炸
大炸了有啥保护也没用
就像训练架一样尴尬

楼主:
 说的也是  不过我飞3d开熄火炸机 很大比例是扫尾桨

网友A:
根本不能用,用个单向轴承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能用,用个单向轴承还差不多。

加单项轴承才没用了,尾桨卡主的话大奖惯性还带着尾桨转的。

网友(2020-03-19):
做动作的时候小心空中甩尾

网友:
皮传打滑,效果就等于是加了限滑,炸机无数

网友:
这。。。。不就是离合器吗

网友:
尾槳也是貴
加緊練熄火時倒退著地比較實在

网友:
小飞机就麻烦。对部件要求精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