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双流设计图-可行吗?

楼主(2012-06-24):
(图片)

网友:
严格地说,这不是双流啊,是将动力分成两组分别控制两边履带

网友:
动力从中间直齿轮输入,左右两绿色估计是两个刹车装置。

网友:
这个设计原理上没有任何问题
两个绿轴等速反向提供前进和倒退动力『可以用一台电动机加一对反向齿轮』,蓝轴驱动两个差速器提供双侧差速,材料用的是乐高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