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谐波减速器怎样固定电机,实在搞不懂了

楼主(2012-06-24):
当时买的时候店家说用键槽就行,我说我的电机没有键槽,他就说那就在侧面打个孔插入内六角扳手
我疑惑的是
1、即使打孔了,也看不见螺丝的位置啊,再说电机没有手轮怎样对正呢?(再说那个顶丝是2mm的,我找到的2mm的内六角扳手长度将将能够着,也不好加力)
2、这个减速器既然设计了有顶丝为什么没打侧面的孔呢,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锁紧顶丝呢
我的电机拿到机加工的小厂想铣个键槽,他们说不好铣,请教各位老师,怎样固定电机呢?谢谢

网友:
照样键  我想一样可以传递扭力

网友:
照样用键  说漏了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也想直接用键卡住,但是电机轴上没有键槽能行不,我也不懂,去买键铁,只买到了一个5*5的,这个应该是5*3.5的,也找不到。
我最疑惑的就是既然有顶丝又没有打侧孔,那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呢

网友:
电机开键槽不是很难吧  可能是加工店不愿意干这么小的活

网友:
看你的减速机不像一体的 你画圈的那个位置是不是能卸下来

楼主:
谢谢瞎折腾老师,如果加工不难就好了,我再去找几家看看

楼主:
谢谢瞎折腾老师,那个是铝的法兰,拆下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哦 这样的话 完全可以在法兰上开个工艺孔 来拧紧顶丝的  那就别找人开键槽了 你这小活可能都不愿意干

楼主:
谢谢瞎折腾老师

网友:
你这压根就不是配套的咩。。

自己做个凸形键吧。。
或者在电机出轴的圆弧面铣个键槽来配合吧。。

网友:
谐波减速器,这个柔轮转子可以拔出来的,固定在电机轴上后,重新插入谐波减速器。

网友:
店家的办法可以的,我就是这么装的

网友:
减速机的输入轴可以很轻松的拉出来的(是和谐波发生轮一起出来的),把输入轴和电机轴用键槽连接好后直接插入减速机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原配的电机好像是伺服的,买的时候就没有了,我用的是86的步进电机,轴孔是一样的14的。
凸形键是什么样的?我想是不是截面像平头螺丝那样的,那可很难做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看来应该有窍门的,只是没拆开过不知道,要不然他设计有锁紧顶丝,却又没打侧孔。
我还真不太敢拆开,怕装不上了,这个好贵的。叶工老师知道的多还能再给点指导吗。还有elediy2008老师再给指导一下吧。主要是拆开螺丝有什么要注意的,会不会有什么会掉出来不好装的,或者其他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再次谢谢所有各位了

网友A:
顶丝固定不靠谱,用键吧,把不进电机换掉

网友:
把谐波轮拿出来就好了。

网友:
用尖嘴钳夹住输入孔,一边轻轻摇晃一边往外拔。应该能拔出来的。

有些谐波是做死的,不能拔的。那就在相应的铝环上打一个大孔,只要能伸入内六角扳手拧螺丝即可。找个有台钻的地方打孔,这个很容易做到的。一般是免费的。

谐波输入孔原配的是带键子轴,轴与键槽空间距离太大,原配的顶死螺丝估计不够长,建议换一颗长顶丝螺丝,这样就有足够的螺纹接触区。或者在键槽这里垫上小铁条,差不多松动即可,不要塞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丝固定不靠谱,用键吧,把不进电机换掉

短86步进的轴是90度切边,就是楼主这种。
97mm电机是键槽的。
问题就在于,谐波大减速比,用短86都扭矩足够大了,用97mm86电机太长、太重,还浪费钱,不合适。

楼主:
非常感谢叶工老师的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见过这么干的

网友:
用大速比谐波,伺服才是王道啊,哪怕搞小一号的伺服,轴转接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