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tx信号丢失 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2-06-24):
naza tx信号丢失 什么意思哦
黄灯一直闪
x4模式 3个好盈电调+个新西达电调
是不是电调原因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失控,接收不到 发射机信号。
注意检查是不是接收机烧掉了,我这里已经被烧了一个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
u通道微调一下让控制条变蓝
时空保护中把u通道调合适位置
但是电调问题没有解决新西达电调无法启动
据说要后通电(直接换同样的电调还简单些)

网友:
动作很快的啊!!

网友B(2013-06-14):
这个能说的具体些吗 也出现此问题了

网友C:
"3个好盈电调+个新西达电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