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解 o艇电机配浆问题

楼主(2012-06-24):
830mm的o艇
电机
:B3650 3000KV 电调:100A 求合适船桨尺寸

网友A:
试
38-42

楼主:
请问浆叶尺寸是如何选择的?看KV值选的吗?
另外螺距大的好 还是小的好 普通的1.4 还有1.9的 螺距大小的选择有什么依据?
如果这个船的配置我用38-1.4浆好 还是38-1.9浆好呢?

网友A:
用桨的依据是很复杂的,在保证船能起滑,又不烧设备的前提下:
动力强的,可以用大点的桨;
要求速度快的,可以用大点的桨;
空载转速高的,可以用小一点的桨;
要求续航时间长的,可以用小一点的桨;
动力充足,要求速度快,不想或不能用直径大的桨的时候,可用螺距比大的桨。你的动力不适合1.9*38的桨,也不知到你用什么电池,大概也就3S吧。
一般都是凭使用经验来告诉你用多大的桨的,只能作参考,最终真正使用多大的,要下水试过才知道。

楼主:
我用3S 5200mah电池

楼主:
干了 刚看出来 我电调100A的 电池用3s 30C 5200mah的 会烧电调吗 求解

网友B:
电调有风险

楼主:
我算了算航模2212电机 配30A电调 电池用3S 2200mah 30C的电池 也算飞了7-8架次 电调也没什么问题 这么算起来 超负荷50%
不知道有人用过5000mah以上的电池没 求真相

网友A:
跑船不能跟飞机相提并论。
你的船830MM、配3650、100A电调动力是不够的,但不知道你要求的速度,也就只能看看装好能跑多快了。
100安也不知道是什么电调,山寨的吧?是的话风险比较大,因为船的电流起伏比较大,电调没有余量很容易烧,这个跟飞机不同。跑船用5000mah以上的电池是常见的事,我的船也一样的大小,用了18.5V/4000mah两块并联。

楼主:
之前用过2200mah 3S电池 结果只跑了1-2分钟 电池差点过放 所以才买了两块3S 5200mah电池
之前用435浆 起滑后速度目测有4-50吧 不知道换了5200电池能有所改观不
再者如果速度要70左右该如何升级 求解

网友A:
假设船壳强度不是问题的话,加强动力吧。
腾翔 VIPER TS-VZ 2250 6极电机 8T,KV1620;
好盈 SeaKing-180A 船用无刷电调;
你的两块3S、5200mah电池串联使用;
螺旋桨从铝CNC440开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