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 指南針校准問題

楼主(2012-06-24):
天7控已設定通道5為GPS模式/失控保護/姿態模式,根據說明書來回設換開關模式6-10次就可進入校准模式,但嘗試多次仍不能進入。

网友:
耐心的多试几次吧,不要怕把遥控器开关掰坏

网友:
接电 赶紧  折腾 开关 即可 哈哈哈  身上别到 金属物件 手机哦  哈哈哈哈

网友:
节奏,注意节奏,停止的时候一定要在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控已設定通道5為GPS模式/失控保護/姿態模式,根據說明書來回設換開關模式6-10次就可進入校准模式,但嘗試多次仍不能進入。

LZ,指南针校准需要在手动和GPS模式来回切换6-12下才可以进入,您模式开关没有设置手动,所以是不能进入的。
天7有失控保护功能,可以设置下该通道的失控保护,然后把那个开关的段位设为手动模式进行校准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设置2段都可以进入,一定要设置手动模式和GPS模式。在这2个模式快速切换,便个进入。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的开关都快掰烂了
找到原因了

楼主:
謝謝各位指導!!

楼主:
另外想問一下現在用天行者20A電調及朗宇2212 980KV電機  3S 2200 25C電,  飛的時候定油會不斷慢慢上升, 但改用 3S 2800 20C電就不會這樣, 是否用電的影响呢??

网友:
還有先把另一條cf的線先拔除掉,我之前這樣先插入是不能設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