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飞控初期使用经验

楼主(2012-06-24):
难得放假想好好飞一下FPV,结果起个大早,出门发现天气极其糟糕,能见度低于150米。没得办法,硬着头皮飞吧。因为上周的飞行已经调完了各个通道感度,飞行直接就很平稳,主要在测试老鹰SG7900替换掉APC250数传后的效果。

飞天行者用的参数

降落时羊群悠然占道~~ 差点没“撞羊”!

降落速度太快,冲入飞机堆~~

以下是近2个月,使用江南飞控的一些经验和发现需要改进的问题。
1、不用使用433数传,而使用传统接收机的情况下,电流计不能使用,也就是传统接收机模式使用,没有电压和电流显示。
没有电压和电流显示飞FPV,还是算了吧~~~ 但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软件改进来完成,不是非得把传统接收机用户排除在外。在目前的硬件下,非数传模式,牺牲掉一个云台仰俯或者转向控制通道作为电流计的接入就可以解决。

2、OSD叠加到视频的GPS坐标位,因为制式的原因,无法直接在Google Earth中使用,需要每次换算。
像我这种丢机全靠输入地面录像最后的坐标位,拿Google Earth定位找机的人,别开玩笑了。。。。但是~~~据说下个版本要改进此问题。

3、定高模式下,因为空速计输出数据变动幅度大(无风、飞行速度恒定的情况下),导致飞控自动油门输出变化剧烈,飞机震动大。
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软件来平滑油门输出解决,并对1秒内空速计的数值剧烈变动做处理,让自动油门不再忽大忽小。

4、说明书写得隐晦~~~
因为知道江南有433板的LCD显示屏,可以用433回传的数据来显示飞机的回家角度、姿态、电流数据等,即使图传黑屏,也可以靠LCD显示屏的内容驾驶回来。但是。。。说明书中写到“使用LCD 后,仅能接入8 个通道的信号,同时音频信号端口也只能用作设HOME 点的开关接口。”,前面两段好懂。。。后面一句的意思完整来说是:
如果使用PPM输入模式连接433板,是不能使用LCD显示屏的,只有传统接收机输出信号才能使用LCD显示屏
然后,我兴冲冲买的LCD显示屏白瞎了。。。。(小声说一句,都焊接好了,谁要的,便宜包邮出~~)

5、OSD界面开放可调参数过少
完全可以把地面站可调的参数都开放到OSD界面上,外出飞行带个电脑出去调参数,真的很不方便。并且,调参需要拔掉飞控的数传线,经常插拔数据线,空中接触不良就麻烦大了。我建议调试完成后,最好热熔胶打上。

6、跟踪天线坐标位需要从433传接入,跟踪天线供电没有通到云台出线,而在云台运动部分

江南的跟踪天线方案是使用433板接收GPS坐标,再输出给跟踪天线实现的,因为干扰的缘故,数传不能和跟踪天线放一起,要使用跟踪云台,会额外有一根连线从433板到跟踪天线。没入手江南以前,一直认为是在视频中编码坐标位实现跟踪~~ (老鹰树和H采用此方案)
跟踪天线的供电输入在云台运动部分,并且不是12V供电(我单独加了一块稳压板)。电池放上面的坏处是,给跟踪天线增加负担,不使用12V供电就没法和其他地面设备共用一块大电池。像我有多个视频输入设备,就需要用到视频放大器。这样,图传和跟踪天线需要一块电池,视频放大器还需要一块电池,每次飞行还需要分别检查电压,如果跟踪天线的供电在云台下面,就可以共用一块电池。

7、使用APC250数传,目前测试在距离和稳定度上,还差强人意
使用原装APC250数传飞行了5个起落,最远只能飞到离家900米左右,飞机离家距离超过400米以后,进入失控自动返航的频率很高。
本周更换1.5米433mhz 7DB增益的老鹰SG7900,竟然最远也飞不出1.3KM。

这个高度和距离就失控,进入自动返航。还多次遇到5~10秒,打舵完全飞机不响应。

8、江南的跟踪云台依赖于433数传和433数传板,没有的情况下,跟踪不能运作。(我觉得这也是老鹰树、ATT、SKY、H都不采用433数传传递GPS定位来跟踪的原因)

9、辅助模式下,抗拒用户输入,吞噬舵量
通过地面录像回放可见,手动模式下仰俯P值可以达到40以上,辅助仰俯P只能到25左右,副翼毅然。飞控吞噬了用户输入接近50%的舵量。

我使用1.2G 800MW图传+433数传,是否1.2G图传压制了433数传信号导致的?不知道其他使用1.2G图传+433飞控的模友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貌似在5IMX用1.2G图传+433数传的用户多了,都未见干扰。求解~~

当然,也不排除我购得的APC250本来就有故障。

网友:
为啥江南这么低调

网友A:
不解释 看图

不解释 看图

不解释 看图

不解释 看图

网友:
如果用原装天线飞900米算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解释 看图

飞到离家十一公里,高度29米。。。还有图传信号。。真是奇迹!!
更NB的是,只有10.9V电压,还要飞回去十一公里!!

网友:
看来江南也折腾人啊
还是手控来的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到离家十一公里,高度29米。。。还有图传信号。。真是奇迹!!
更NB的是,只有10.9V电压,还要飞回去十一公里!!

高度是290 屏幕显示不全 回来的时候是顺风 开一点点油就有50多码的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是290 屏幕显示不全 回来的时候是顺风 开一点点油就有50多码的速度了

看截图发现了,参数不全。
不过,没有直接比较意义啊。。我是前期原装APC250收发天线,后期只更换地面发射天线飞的,您这是图传和机载都更换了高增益天线飞的。

网友:
真开眼呀

网友:
原来以为江南多么NB,现在才发现缺点太多。

网友:
其实,每个飞控都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毕竟民间的飞控都是业余爱好者弄的.要说有多专业那是啥扯蛋.现在FPV就是一玩具,将就玩吧....

网友:
250这么弱的吗? 几米他们diy的天线飞老远哦

网友:
我江南配250,机载改GP天线,地面原装小天线,距离3.5公里会失控过.因为跟踪天线出问题了,所以无法测试更远.车载天线的话会更远的.

网友:
数传看来也不是很完美

网友:
 合理看待飞控问题,飞控不是i神物,不是上了就不会炸鸡的!确实哪个都有哪个的缺点,呵呵,尤其是个人diy类型的,毕竟没办法跟专业的团队出来的产品相比!话说回来,玩这个的,哪个不是能折腾的啊,哪天那么完美的出来没得折腾反倒不喜欢了

网友:
APC250就是个 433的 串口数传透传 ,飞的近 很大的原因就是干扰 我用的2.4G的罗美 SG7200 飞了 7km

我给江南提建议了 在地面站上加个 类似 APM 那样 信号强度的 显示~方便大家排除问题

江南飞控 确认折腾人,也确实 很强大,现阶段 唯一一个带云台的增稳的,地面站也很好用,但还是推荐喜欢折腾人入手

跟踪天线 只能说能用,啥时候 能出个 和AAT那样帅气稳定 就好了~我的跟踪也修改了 很多~希望江南能再次改进

网友B:
回复 网友C:

H也有云台自稳,7 8 输出,用APM地面站,国外服务器谷歌地球精度很好,我用APC802很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用 开发者自己调试好的 设备 和纯玩家自己随便接好的设备做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H也有云台自稳,7 8 输出,用APM地面站,国外服务器谷歌地球精度很好,我用APC802很爽

H发展也很快啊,是我OUT了~**有些地方很人性化 用的很舒心 几米售后 没得说 ~

网友:
广告接踵而至哇,炒饭哥哥,你这帖子随时被人广告和利用哈,看得出你最近够折腾。你那naza飞的咋样,我也想买个带gps的

楼主:
NAZA还是别买GPS的。。。帮助飞丢而已。。

网友:
回家有时间看下

网友:
阿咕,你是A 飞控,H 飞控都有的,以后论坛不要再说H  飞控了,多说A 飞控,省得那些激进的人说是广告!哈哈
引用 网友B:
H也有云台自稳,7 8 输出,用APM地面站,国外服务器谷歌地球精度很好,我用APC802很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江南也考虑过,江南改的图传很爽,那个公司的东西我以前也买过,最近想试试apm了,就事论事,确实h功能给我不少惊喜,虽然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