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50有刷电机多少V才适合呢,上图

楼主(2012-06-24):
还有很多细节没完成,敬请见谅,长115cm,宽14cm,重量预计4公斤,2个3MM轴径,9.2MM轴套的轴系,1.4*35mm桨,2个EVER MOTO 18V 550电机 ,一个600A 高压版320一拖二有风扇有刷电调,2个舵机MG996R,配12v蓄电池行么,有人说不行呀,纠结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你用的是直驱啊,还是配减速组了?不管怎样,最大电压18V,电机上标明了。电机要加水冷,建议使用减速组,这个电机配1米15的船我认为是有点小了。可以用电瓶,正好当配重。

网友:
如果楼主要的是比例速度,2个最普通30元左右的550有刷电机的,1个12V的电瓶够了.可能会超过比例速度.
如果楼主追求高速的,这船可能会翻. 或可能船体断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了直驱,电机我只是用散热片额,本来就想用电瓶的,但在6V与12V之间徘徊了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追求高速,比例速度就行了额,大概3公里没小时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6V的电瓶能不能突破3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6V的电瓶能不能突破3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额

你用6V的电瓶,电压这么低,电机的效率不够的。带不动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试了下6V的,可以带动,但航速有点小慢

网友:
12v没有问题

网友:
你是双发,双550减速电机应该没问题了。。。淘宝上搜减速电机多的是。。。减速箱太麻烦了。。

网友:
有必要用减速电机吗?楼主用的是35mm的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