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那种3A 1S微型电调??求解!。

楼主(2012-06-24):
TB上买的3A 1S微型电调,它的描述上写的是初次使用先将油门打到最大,上电,等N秒,然后再打到最低点,等N秒,如此云云。我的接收还没对码的,有点不解的是,在对码前油门是应该在最高点还是在中点呢,知道的朋友说说吧。这个问题有人能回答下我不?

楼主:
对了,我的发射机是左手油门,不能自动回中那种。。就是想知道关于这个电调在对码前油门和微调应该在哪个位置(高,中,低)哪个点。在对码成功后油门又该怎么设置?还是说在对码成功前油门拉杆在哪个位置都无所谓呢???求解惑

网友A:
 ,无论什么电调,都要插在接收机上的,2.4G接收机不先对码怎么接收发射机的信号?
1.接收机对码
2.遥控器、接收机都断电
3.电调插接收机上后通电
4.遥控器断电情况下微调回中,油门最低
5.遥控器油门打到最大,然后通电
6.按你说的等N秒或按电调说明书说的,电机响后将油门立即推到最低
7.电调机接收机断电
8.完成。

网友B:
昏,这不叫什么对码好吧,这是因为不同控的摇杆ADC采样行程的不通,而需要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通俗点说就是让电调记住正在使用的遥控器的油门通道的ADC采样行程,从而让电调在该遥控器油门通道的行程范围内是一个均匀的线性变化!

楼主:
啊,谢谢鬼泣解答啊,我还以为这种电调油门设置有差别呢,见笑了,呵呵。。。我开始是觉得如果先将遥控器油门打到最大(通电状态),对码成功后电机就会立即启动呢。。。。

楼主:
哦,就是对码的时候先不插油门(电调)端那根信号线是吧?(因为电调还要给接收机工作供电)对码完了再将信号线接上是吧。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但是鬼泣你说的我还有点不解啊,因为我的接收机是电调供电的,在对码的时候也是要接上电调的,莫非你说的是对码的时候接收机另外接电源吗?。但是这样的话对码一成功电调就进入记录遥控器参数的状态了吧,,是不是对码的时候先别接那根信号线呢?只接正负极。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哦,我是说接上电调对码的话,对码一成功电调就进入记录遥控器参数的状态了,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还是说刚对码成功电调是不会记录的,要等下一次通电才会记录油门行程?我就是说对码的时候电调那根信号线也要接上接收机吗?还是说对码的时候只接正负极给接收机呢。。鬼泣你说的第一条难道是对码的时候接收机要另外接电源吗?

网友A:
电调的参数调整只能是在遥控器电源开启时接收机收到遥控器油门位于最大时的信号才会进入。对码时一般遥控器油门都是在最低位的。
接收机由电调供电时,对码时按正常程序即可,完成对码后再关遥控器电源,然后油门最大开启遥控器电源即可设置电调油门行程。
接收机由其他供电时,对码时电调可接也可不接在接收机上。
一句话:无论你电调是否接在接收机上,只要接收机能通电,对码时是与电调无关的。只有当接收机能收到信号后,才能开始进行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