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急求解答!。刚买的微型电调。这个设置方法不太明白。

楼主(2012-06-24):
TB上买的3A 1S微型电调,它的描述上写的是初次使用先将油门打到最大,上电,等N秒,然后再打到最低点,等N秒,如此云云。我的接收还没对码的,有点不解的是,在对码前油门是应该在最高点还是在中点呢,知道的朋友说说吧。这个问题有人能回答下我不? 刚到手的,还没试。

楼主:
对了,我的发射机是左手油门,不能自动回中那种。。就是想知道关于这个电调在对码前油门和微调应该在哪个位置(高,中,低)哪个点。在对码成功后油门又该怎么设置?还是说在对码成功前油门拉杆在哪个位置都无所谓呢???求解惑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8077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