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Y形架子很少见用来fpv的

楼主(2012-06-25):
请教大家个问题,多旋翼FPV怎么很少见用y4y6的都,都是米6井b8,多重啊,个人认为y的视野好,重量也小
请大家说说y型架子那里不适合用来fpv

楼主:
怎么只有看的没有发表意见的,都随便说两句啊

网友:
Y的玩玩还不错转弯速度快 FPV的话当然是以稳为主

网友A:
Y型一旦某个电机出问题 必炸无疑 而X6就不会了 除非两个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型一旦某个电机出问题 必炸无疑 而X6就不会了 除非两个出问题

X6一个停了也是炸的  我就是停过一次炸了(香蕉头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X6一个停了也是炸的  我就是停过一次炸了(香蕉头脱落。。)

如果飞控支持的话,应该可以停掉对角电机的。

网友:
是的  好的飞控可以少一轴悬停

网友:
我真得覺得,X6如果有一軸出問題,停掉對角那一軸動力應不是難事,但對可靠性卻有很大助益。

有誰知道....... 玉兔現在已經支持這樣了嗎?

楼主:
Y6坏一个电机也能飞。。。。
藤椅说的转弯灵活是什么意思,悬停和抗风不如别的形状的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