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如何延长多轴飞行器的飞行时间

楼主(2012-06-25):
自制的碳纤535机架,重量130g,搭载2200电池810g起飞,算轻了吧?
朗宇2216 kv880 fun1047,不怎么低档了吧?
可是搭载2200 3s电池,仅有8分钟的飞行时间,真是对那些30分钟飞行时间的多轴无比佩服,究竟要怎样才能延长飞行时间呢?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你这个起飞重量这个电池我也试过,不过是2208/830KV+1045,可以飞超过20分钟

网友:
应该是大S的电池滞空时间会多一点吧,呵呵

网友:
加个电流计

网友:
2216太重了。建议在不载重的情况下,换个小的电机。

网友:
电流是关键 电机越大越多电流消耗越快 所以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2216 至少要搞11寸桨 3000以上的电池 留空绝对长

网友:
盘式电机 高效率  大s电池 高效率 再有就是kv和桨的搭配了

网友:
涂点印度省油

网友:
你用2212,其他不变,或者2216,kv900,能到15分左右。

网友:
不要老是时间时间什么的,多玩的暴力,多有劲啊!

我刚开始也特别注重重量,但现在感觉玩的爽才是重要的。弄3块3K的电池,基本上就得休息了。

网友:
电机越扁效率越高越省电,不是越长越好,2216太长了,连2212都没那么长

网友:
问题就出在你的2216上,用2216不是低档,而是太高档了,一个电机就78克重,换成别的电机,比如XXD 2212 一个才55克,全重还能减很多。

网友:
不一定非要上盘式电机,用相对型号大一点的普通电机也行的(6S低KV),拖直径大点的桨,低速提高桨效,另外跑高压6S,降低电流值,提高电机工作效率点,机架尽量减轻,上碳纤桨做起码的静平衡;小机子的话限制多可改的余地不大

朋友的机子,好像是2820 +13寸还是14寸, 6S 10000mah 2700多克,30%油门轻松40分钟......

网友(2013-01-18):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起飞重量这个电池我也试过,不过是2208/830KV+1045,可以飞超过20分钟

不会吧,我675g,2200mah3S电池只能飞个12分钟左右。

网友:
延长飞行时间在于电机的效率,重量,电池。
电池,质量,相同的话,电机消耗的电流越小,那么悬停的时间久越长。不知楼主是X2216还是V2216。。不过810g 2200mah 3s 飞8分钟,,太少了吧。。是不是电池没充满?还是天气的原因

网友(2013-11-17):
飞行时间远远低于悬停时间
我的理解:悬停时四个电机是均匀电流,耗电量是最小的,所以飞行时也应该尽量达到均匀受力。

电机底座能否设计成俯仰? 比如前进时四个电机往前倾斜45度,保持一定的油门,四轴水平前移,机身阻力也小。有时,扁平的机身还有助于滑翔。